今天炸鸡了,可能是干扰求解!!!

楼主(2014-11-23):
我的配置是飞机大飘飘(自制),电机4006,电池是4S5200,飞控是非凡F2,图传是1.2g1.5瓦,遥控是D9陪433.今天第一次很好返航也正常,很顺利就飞完了一圈,断电后1小时再上电推油门就不正常了,油门忽高忽低,忽有忽没。重上电两次还是那样。起飞后无法控制显示自动返航。低空炸鸡!!!求解!!!!!!!!!!!!!!!!!!!(本人初玩希望板砖)

网友:
检查 每个接头的连线试试

网友:
433也是非凡的?

网友:
我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
可能是飞控问题

楼主:
b不是非凡的

网友:
图传天线尽量垂直地面

网友A:
第二次电池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电池还有电?

没飞几分钟。

网友B:
可能是电调保护 电流过大导致的 你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调保护 电流过大导致的 你检查下

谢谢了

网友C(2015-07-01):
挖坟,楼主你的f2飞控,装机的时候在osd设置界面VOT那里校准之后,回去osd里面是不是侧向和俯仰角度都是0?今天f2上757-4滑跑后轮刚起来向右秒炸,副翼左下右上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检查下哪个部位比较热?或电调散热不好

楼主(2015-09-24):
引用 网友C:
挖坟,楼主你的f2飞控,装机的时候在osd设置界面VOT那里校准之后,回去osd里面是不是侧向和俯仰角度都是0? ...

是有点偏。不过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