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精灵2用碳纤维的9443么

楼主(2014-11-23):
有没有人试过精灵2用纯碳纤维的9443自紧桨么。想入一个网上23一对说是纯碳纤维。做过静平衡.不知道动平衡怎么样

网友A:
用过了。。。。平衡很差,回来自己还是要做平衡不然震动大。
碳纤维的确可以大点力气提升灵活性并且增加一到两分钟续航,但是牺牲了稳定性。
建议用TM的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了。。。。平衡很差,回来自己还是要做平衡不然震动大。
碳纤维的确可以大点力气提升灵活性并且增加一 ...

我问的那家.说所有桨叶都会匹配重量和静平衡。不知道会不会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那家.说所有桨叶都会匹配重量和静平衡。不知道会不会改善

哪家?。。。我买的那家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买回来就看见一边的桨粗糙的随便磨了几下而已平衡一塌糊涂。。。。
我买了4对不想用了二手给你要不要?我自己仔细做过平衡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我买的那家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买回来就看见一边的桨粗糙的随便磨了几下而已平衡一塌糊涂。。 ...

加我QQ 500-22125聊

网友B:
不明觉厉。准备入手,多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准备入手,多了解了解

从我目前摸到的反应是:动力和灵活提升。牺牲了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