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改三角接法吗?

楼主(2014-11-23):
搞了个挺重的老电机,想改三角接法用变频器,但是只有三根接线柱(接地的不算)。然后那几根接线柱好像栽在塑料上了,求大神看看这电机可以改三角接法吗?

楼主:
图顺序整反了

网友:
可以改接三角形要拆开电机,

网友:
800不用改角接也能用单相,已改一个
2,注意原来星接的改角接,安培数是否变化,以免成火鸡烧机

网友A:
.折开电机,挂找出3组线圈的公共点,也就是三根线接在一起的那个接头,折开就是三组线圈的线尾。分、别接线引出电机。

网友:
外面看着都一样 出来都是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开电机,挂找出3组线圈的公共点,也就是三根线接在一起的那个接头,折开就是三组线圈的线尾。分、别接线 ...

怎么分头尾呢?一共六个线头,三角接法是两两相连的吧,这6根线哪两根相连分成三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分头尾呢?一共六个线头,三角接法是两两相连的吧,这6根线哪两根相连分成三组啊?

按照我们厂下线的方法下的话,接线应该是相邻的两根钮一起,出三根,扭一起的两根线万用表量一量是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分头尾呢?一共六个线头,三角接法是两两相连的吧,这6根线哪两根相连分成三组啊?

将原三组线圈原机外线头作为线头,按线圈原排列先后分出A,B,C个线头并标记,用电表排查线圈线尾,将A,B,C应对的标记为a,b,c。接线:A接c,B接a,C接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原三组线圈原机外线头作为线头,按线圈原排列先后分出A,B,C个线头并标记,用电表排查线圈线尾,将A, ...

电盲,看的云山雾罩,还是不知道怎么找头尾,不过谢谢几位大师的热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盲,看的云山雾罩,还是不知道怎么找头尾,不过谢谢几位大师的热心

两两不相通的接在一起!!!

网友:
可以改,要打开电机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两不相通的接在一起!!!

是不是把三个绕组串联成一个整体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