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原装电池总被误认为无效电池

楼主(2014-11-23):
双十一预定买的 2v随机带的一块电池,从开始飞的时候,就总提示 无效电池,必须重启飞机后才可以,问客服, 客服回复要把电池升级, 但是升级后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比以前发生的几率少一些。 有没有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一样,第一次飞没问题,第二次就提示电池无效,重启也无效,后来拔插后恢复。

网友A:
还有电池好难拔,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好拔出来一些/

网友B:
同样是V2.0的电池升级到最新版本号后出现无效电池。现在都不敢飞了。 万一空中来个无效电池掉下来了说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池好难拔,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好拔出来一些/

多插拔,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V2.0的电池升级到最新版本号后出现无效电池。现在都不敢飞了。 万一空中来个无效电池掉下来了说不清 ...

我的前天就怪得很, 中继wifi信号总是出现一下就不见了,没法  重新绑定后好了。不过这和电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