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C桨刮花了点有没有必要换

楼主(2014-11-23):
如图,日常一炸,没断,但表面看起来这样了,
摸起来倒几乎感觉不到凹凸,
这样用起来会有多大的影响

(APC1238 飞越650 3508-KV580 狗)

网友:
擦伤没问题,变形就得换

网友A:
只要没裂都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裂都没换过

处女座+强迫症 心里很难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处女座+强迫症 心里很难受啊

既然强迫症,那就别问了,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强迫症,那就别问了,直接换吧。

高中狗..没钱换 T T

网友:
完全不care   断裂过顶部 半公分  接着飞  也没什么感觉

网友:
是我我不换~~没必要

网友:
完美主义+土豪=换。

网友:
有闲的钱就换,没钱就算了

网友:
曾经和你一样舍不得换新桨,导致空中断桨炸机。所以在这里劝你别舍不得这两个钱,桨一旦炸过就算外面看不出什么痕迹但是里面已经出问题了,赶紧换把,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如果普通的飞着玩的话,检查没隐伤的话可以接着使用,如果是专业拍摄或是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你还是换新的浆

网友:
没必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女座+强迫症 心里很难受啊

你还是换掉吧,我不换是因为快递太慢,基本是要买的多了一起买

网友:
看你的提问,应该还属于新手,如果这种程度都要换的话,那你作为新手前期的投入最大一笔开销应该是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女座+强迫症 心里很难受啊

瞎说,真要是处女座还加强迫症,估计人都换新的了,还问桨换不换……

网友:
你这桨应该是用在低KV的电机上吧,除非有断裂,或者桨严重不平衡,否则个人绝得没必要换。

顺便说一下,身边有个朋友的飞机桨已经不平衡了,但仍然飞,虽然这种做法不提倡,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不平衡的14寸桨出来的效果跟二战轰炸机声音一样,非常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