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24):
我用六轴的飞机。电池是3s10000的。但是装上之后电池掉压特别快。根本飞不起来。求原因。。

网友A:
六周配置报一下?    如果轴距太大推荐4S

网友:
电池挂了吧.!

网友B:
仔细检查桨叶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C:
电池挂了

网友D:
电池c数太小,被电机搞挂了

网友E:
电池放电倍率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放电倍率太小了吧。

2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周配置报一下?    如果轴距太大推荐4S

新西达2212    20a电调。轴距700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c数太小,被电机搞挂了

为什么我2200mh的格式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挂了

买回来接着试了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桨叶是否安装正确!

全部正确

网友F:
太重了吧,2212带不动

网友D:
看电机有多大?2200估计你用的电机比较小吧?

网友D:
电池质量不好,挂了,格式的c数大吧?

网友:
2212 六轴总重量最好别超过1.8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质量不好,挂了,格式的c数大吧?

同样25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重了吧,2212带不动

可以的。。格式的还飞了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机有多大?2200估计你用的电机比较小吧?

2212     1000kv

网友:
格式25是指持续放电电流,很多其他品牌是最大放点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格式的还飞了五分钟。。

能飞起来是因为2200电池轻。

网友A:
我擦 。。。。。。轴距700你的电机还是2212怎么可能飞的起来啊,最起码要3系电机啊。电池也最起码要4S。   2212基本是给500左右轴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 。。。。。。轴距700你的电机还是2212怎么可能飞的起来啊,最起码要3系电机啊。电池也最起码要4S。    ...

我准备换机架了。所以只是练手

网友:
10000比2200重太多啦

网友G:
充满电放置1小时候,测一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和内阻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满电放置1小时候,测一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和内阻报上来。

那我得明天测。。今天我把电放没了准备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