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可以给我个f450自动调参后的数据,apm飞控。

楼主(2014-11-24):
哪位大哥可以给我个f450自动调参后的数据,2212电机980kv,30a电调,2200毫安电池。1047桨,200mw图传,重两斤半,飞控是apm2.8

网友:
自动调参吧

网友:
不同飞机会有不同参数,就算是同一只机子,换了桨也要重新调参,你拿别人的pid有何意义?!

网友:
自己慢慢调吧,要不还玩什么啊?买成品机得了!

网友A:
现在飞得不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得不稳吗?

对啊,降落,等等会摆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降落,等等会摆动

拍个视频让大伙看下,或许知道的朋友会帮你一下。我也是新手,打算玩四轴,APM在路上了,动力和机架等还没决定买哪个。

网友:
咱俩配置一样,我没装高脚架,还没装FPV系统,重量1100克,自动调参后没调参前稳定,可能是在自动调参时风有点大,回来后与以前的数据对比了下,差别较大,就没保留数据,手动调整成以前的数据了。我在自动调到一半时起风了,而且左右、前后摇摆幅度超过20度,漂移也很远,看教程是在定高模式下调参,不知能不能在点定高模式下调,这样漂移就会近一点。因下雨还没试,仅供参考。

网友B:
最好不要别人的参数,否则容易炸鸡,自动调参不如默认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别人的参数,否则容易炸鸡,自动调参不如默认的稳

好吧,今天下午去自动调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视频让大伙看下,或许知道的朋友会帮你一下。我也是新手,打算玩四轴,APM在路上了,动力和机架等还 ...

你可以加我Q:2462872234!我对apm的了解应该有百分之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我Q:2462872234!我对apm的了解应该有百分之70

我是APM的新手,以后请多多指教。已加你QQ,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APM的新手,以后请多多指教。已加你QQ,等待验证.......

同意了,

楼主:
刚刚自动调参后很晃啊,一直摆一直摆,不停。然后降落不了,把电池给过放了,最后索性关油门让他自由落体,咋办啊

网友:
买精灵2算了。。
很稳定。 或者买个dji Naza-M v2 飞控算了。。

网友(2015-02-08):
自己的参数只能自己的飞机用,挑个没有风的日子找块空旷的地方。慢慢调吧,APM调好了还是很好玩的。我的600不怎么调就很稳了,自动返航啥的也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