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连过rx1002 然后连了dsm2的接收机 想在连rx1002就一直连不上~求大神指导阿~

楼主(2014-11-24):
d10刷机后连过rx1002 然后连了dsm2的接收机 想在连rx1002就一直连不上~求大神指导阿~ 试过清除固定id了~

网友A:
清楚固定id码,然后[初始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楚固定id码,然后[初始化],试试。

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去这个帖子里问问吧~
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1.html

网友:
试试去这个帖子里问问!
http://t.cn/RviJEI7

网友:
到对面的帖子里去问问!
h踢踢p://www。rctw。net/thread-241130-1-1.html
吗弹,带网址都不能回复了的!!这样总行了吧~~

网友B:
devo10插了对频线没有啊?还有协议换了吗,还用dsm2是对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o10插了对频线没有啊?还有协议换了吗,还用dsm2是对不上的

已经是devo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o10插了对频线没有啊?还有协议换了吗,还用dsm2是对不上的

没有对频线

网友:
用镊子之类的东西短接batt端口的1,3脚也可以进入对频状态

网友:
不是对频线,那个线是清除接收机的id,控需要清除id,接收也需要清除id,然后再对频~~~还对不上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楚固定id码,然后[初始化],试试。

qing'ji您这个图,固件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接收机的id码清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qing'ji您这个图,固件叫什么名字啊?

deviation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