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与旋翼头的精度

楼主(2014-11-24):
最近一直在折腾双桨问题,感觉与旋翼头的精度影响很大,精度好的头子,只需连杆C长度一致,基本上双桨就没有,精度差的怎么调,最终还是要调节连杆C来消除双桨,导致连杆C两根长度不一,不知道这个感悟是否正确。

网友A:
十字盘不平呗  就这么简单,虚位没办法的,只能换新

网友B:
除了桨夹。。。大桨也是双桨的根源!
调连杆本来就是消除双桨的方法,还用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不平呗  就这么简单,虚位没办法的,只能换新

十字盘不平不会有双桨哦。呵呵。只会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不平不会有双桨哦。呵呵。只会飘。

是说鱼眼的虚位

网友D:
请问楼主“连杆C”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桨夹。。。大桨也是双桨的根源!
调连杆本来就是消除双桨的方法,还用纠结?

是有些纠结,也是调了几个双桨后的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连杆C”是指什么?

连杆C就是十字盘连接SF控制臂(有副翼)或大桨夹(FBL)那根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杆C就是十字盘连接SF控制臂(有副翼)或大桨夹(FBL)那根连杆。

ok,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