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精灵2,飞控连接云台问题

楼主(2014-11-24):
双11买的新版精灵2,挂了个杂牌的2D云台,没接飞控的时候云台运行一切正常,非常稳定。一旦接了飞控F1 ,F2通道后,自稳的俯仰角度就会发生偏差(飞机前倾15度,云台会上仰30度,后倾15度,云台会下俯30度,这个度数是目测的,有可能偏差更厉害),但是横滚角度正常,用遥控的滚轮操控云台俯仰也没问题一切正常。特来求助老手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这么多人看没人回吗,难道大家都没人知道?

网友A:
我知道不理解的对不对,大疆的飞控只对自家的云台有增稳模式,其他云台可能增稳算法不同所以会出现问题吧。
我看精灵调参里面没有开关云台增稳的选项,原来用naza v2的时候,我也是用第三方云台,调参云台项不能选择增稳,只控制俯仰横滚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不理解的对不对,大疆的飞控只对自家的云台有增稳模式,其他云台可能增稳算法不同所以会出现问题吧。 ...

感谢朋友提示啊,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要在调参软件里把模式改成NAZA模式才能有云台增稳开关选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提示啊,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要在调参软件里把模式改成NAZA模式才能有云台增稳开关选项呢 ...

我前两天看精灵模式中好像没有增稳选项,可能精灵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想加入第三方云台吧,naza v2飞控云台有开关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看精灵模式中好像没有增稳选项,可能精灵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想加入第三方云台吧,naza v2飞控云台 ...

晕啊 完了,看来控制俯仰是没希望了,只能自稳了

网友(2015-07-06):
有一个方法,精灵2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啊 完了,看来控制俯仰是没希望了,只能自稳了

有一个方法,精灵2降级到1.08

网友:
三方云台飞控不支持吧

网友:
多多调参数就可以了,多试试先!

网友:
精灵1,精灵2,毛子bgc板子爽玩的路过

网友B:
6.18的精灵2装第三方云台刚成功。
接飞控的F2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8的精灵2装第三方云台刚成功。
接飞控的F2接口就可以了。

可以发个图片吗?请问云台电源接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换个想法海阔天宽,不要跟着dji的思路走,他的那个通道pwm信号里混入了陀螺信号pwm波形都是动态的,你就放弃吧,找个其他家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便宜的才100多块钱

网友(2015-11-13):
打开飞控调参软件,高级——>云台——>云台俯仰控制感度调成0,就OK了。这样飞控就不会持续不断的输出舵机增稳的PWM信号,只输出你遥控器控制俯仰的信号。横滚同样。手控速度随意,10~20左右比较顺滑。

网友:
好吧原来是个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