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拟器和真机差别这么大?如何设置才能基本和真机相似呢?

楼主(2014-11-24):
小白会飞冲浪者后,于是买了架30级的f3a,也玩了3天左右的模拟器,但是飞真机还是炸了,幸好炸的轻。

那么问题来了,模拟器里面的飞机似乎失速都可以飘,真机失速就头栽下去了,这是我感觉很不一样的地方,如何设置才可以和真机一样呢?

网友A:
按真机来吧。
模拟器主要对各种方位判别的训练有帮助。
真要操作感,试飞时舵面还未调整精确而一直带杆维持等的训练,一是要有心理准备二是要练习。

网友B:
选或下载一个和你实机相同的模型,调些风和紊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真机来吧。
模拟器主要对各种方位判别的训练有帮助。
真要操作感,试飞时舵面还未调整精确而一直带杆维 ...

飞前把舵量降低到50%,各方面也比较注意了,炸是发生在降落的时候,降落速度特别快,没能适应过来,模拟器就很不一样。

曾经看了些文章,把模拟器的飞机重量调整到2kg,但是失速时,模拟器还是可以飘,怪事。

所以极郁闷,难道要玩好,非得炸鸡N个才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或下载一个和你实机相同的模型,调些风和紊流

8凤凰里面没有f3a,飞的p51类战斗机,reflex有油机f3a

reflex的f3a稳的一B,瞎玩都不会炸,真机完全不一样。

网友:
换个模拟器试试,举个例子,凤凰里飞U型弯很神奇的不掉高度,RF的就有明显的栽机头的现象。

网友C:
复杂啊,各机有各机的调法。又没多少人共玩一机,玩得会的人,又往往闷声发大财去了,往往有问题的才到这儿找病友。建议还是自己小油门摸索吧

网友:
玩G4吧,模拟器比真机都难飞

网友:
经验都是炸出来的..你信不?

网友:
真机和模拟一样根本不可能,同一架飞机,新机和旧机,炸机前和炸机后的感觉都可以相差很多。

网友:
好好好练模拟吧,练得太少,我飞了一年半模拟才上的真机,基础扎实了  手感有了,你的适应能力会变得很强。自然而然就不会炸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前把舵量降低到50%,各方面也比较注意了,炸是发生在降落的时候,降落速度特别快,没能适应过来,模拟 ...

我很久没飞了忘了些东西。
上天后躲面微调调好中油门来回一圈之后,就要收油感受低速反应,练习小油门带杆飞行,找到飞机允许的最低空速。
飞机飘还是不飘主要取决于翼型低速性能好坏。
着陆的最简单办法是3边减速到比最低空速稍高,补油转入四边,收油减速平滑降低高度,补油转入五边,收油下滑然后接近地面时拉平,“飞”到地面上。
速度有一个最低的点,此后的动作尽量不增加速度。
有时候费的航线太近干脆就是近且低航线飞过去同时收油减速,补油转个平缓的弯直接对正着陆跑道,对正摆平后直接收油推杆下滑,即使快也能控制。
很多时候速度掌握得不好,飞机拉平后精细控制升降舵,贴近地面可以飘很远。如果地面较平也可以在轮子温柔碰地后立即推一点点杆防止飞机抬头重新离地(跳起)。

3D类中性安定性的飞机主要靠操纵,好在这种飞机性能超群你眼镜蛇到地也行。
练习机据说可以收油低头着陆,可惜我都没飞过,直接上的小轻木3D,30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久没飞了忘了些东西。
上天后躲面微调调好中油门来回一圈之后,就要收油感受低速反应,练习小油门带 ...

多谢大神的回复,这周再继续练习。

网友:
再继续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