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遇到麻烦了,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11-24):
组装遇到一个麻烦!飞控是Apm的,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2S-6s。电调上标有UBEC。我该怎么给飞控供电

网友:
不带的吧

楼主:
电调不能给飞控供电,该怎么办?

网友A:
单独买个ubec给飞控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能给飞控供电,该怎么办?

自己在配一个bec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买个ubec给飞控供电

求链接,还有就是怎么连接飞控供电

网友A:
搜ubec就行'直接插APM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ubec就行'直接插APM输出端

是不是和电调插在同一排Pin上

网友:
是的,你看看泡泡的视频吧'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要么BEC从动力取电,输出5V直接给APM供电,或者上电流电压传感器,动力给电调、5V给APM,以后上FPV还能看到电压电流数据。

网友:
装个电流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BEC从动力取电,输出5V直接给APM供电,或者上电流电压传感器,动力给电调、5V给APM,以后 ...

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