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浪者都飞不起来,情何以堪啊。

楼主(2014-11-24):
小弟一直玩多轴,已经两年有余。最近发现一很爽的飞场故有了飞固定翼的想法。潜水数月,多方打听,听闻冲浪者入门最佳果断入了台1.4m的海外版本,做工一流价格合理花费1周时间“精心”装配周六首飞,由于没有起落架只有抛飞,第一次抛飞,留空时间2s,第二次估计5s,都是以头向下的姿势与地球猛烈接触,第二次不幸被斩首。飞场无风!重心按照说明书在机翼后65mm,电池为原来多轴用的3s 5200 动力为朗宇2216 2300kv 配的6寸桨,起飞重量达到了1111g,感觉有点重。飞机各个舵面正常,朋友帮忙抛飞,都无抛飞经验,飞了不到10秒就草草结束,唉。。。求指导。谢谢!

网友:
什么都有第一次嘛,没什么

网友:
你是向上抛的吧?

网友:
正确的应当是平抛

网友A:
或者微向下抛,呵呵

网友:
太重电池

网友:
还得要大油门才行,或者带点助跑,另再检查一下不带油门抛,无动力的看滑翔状态

楼主:
确实是有点向上抛~,油门是全油门了,但是冲浪者的推力线有点向下,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新手确实什么都不懂,乱抛。

网友:
平抛  大油门     双手食指托机翼碳杆部分   看重心

网友:
大奖装反了没有?

网友B:
5200头太重了,先装小点吧,我装4200的,都要站在一个平台上抛。我还要装FPV设备,加起来和你5200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应该没有,因为是腰推嘛,所以和前拉的桨相对于电机的方向是反的。装好了还是有6X4的那一面朝着飞机的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0头太重了,先装小点吧,我装4200的,都要站在一个平台上抛。我还要装FPV设备,加起来和你5200应该差不 ...

我估计也是这个原因,我还是老老实实的飞2800的电池算了。

网友:
电池太重       用3S  2200 的

网友:
桨反了,头重,舵反了

网友:
电池太重。估计飞也是能飞,就是要保持速度才行。

网友:
我的冲浪者用2208电机都正常飞

网友:
水平舵反了

网友:
电池太大 2200就够 那重量你要有撸管20年的功力才能抛飞

网友:
19年都不行

网友:
感觉飞机重量太重了点,另外重心是否靠前,可以调整一下,在机翼1/3处。你换一块轻点的电池再试试。

网友C:
我的1.4m翼展加电池起飞重量才780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飞机,V5版的,用3S,2700MAH电池,2216电机2400KV,6045桨,很好飞,能飞20分钟。

我装了起落架,用手抛也很好起飞,全油门略向上轻轻一抛就爽飞了。

你飞不起来的原因我估计:1、电池重了,重心太靠前了。2、桨装反了。3、升降舵设置反了。

网友:
电池太大了 电机我用的是2212 2400KV的装了起落架滑跑起飞,手抛我是在一个半山上抛出去飞机严重下落满油门才能慢慢爬升起来

网友B:
我装3S4200电池的手抛状况,我站在一个1米多高的田埂上,全油手抛后明显一个下坠过程,如果平地抛飞,估计坠地。没熟练的时候,3S2200左右的电池先随意抛找找感觉先。
我没有刻意平抛,很随意的一个大约45度向上的角度,全油抛出后马上拉升降。
还有就是你升降舵别反舵哦,我有过一次没切换到冲浪者模型,用别的模型参数飞的,升降舵刚好是反的,一抛出去拉杆直接扎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4m翼展加电池起飞重量才780克.

看来真的是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3S4200电池的手抛状况,我站在一个1米多高的田埂上,全油手抛后明显一个下坠过程,如果平地抛飞,估 ...

别的都仔细检查过,就是重量没什么经验,就想多飞就上了大电池,谢谢你的指导,希望我周末可以顺利起飞。

网友D:
都扯吧,电池再重只要重心不错就不存在电池重不重我的跟楼主的一个德行,感觉应该是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扯吧,电池再重只要重心不错就不存在电池重不重我的跟楼主的一个德行,感觉应该是速度不够

其实是一个意思,电池重了起飞速度就必须大,但是抛飞的速度不够所以飞不起来。解决办法要么换电池要么加起落架。我选择了前者。

网友E:
重心在机翼后65mm?这个对吗?
感觉不应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机翼后65mm?这个对吗?
感觉不应该吧?

我是V5版的,说明书上写的重心在机翼前缘后方65mm,但个人感觉不正确,重心应该在舵机线槽的位置。

网友:
电池太重了,我用3S2200都可以飞上半个小时以上,有一次飞上高空,关油门扔控,自己盘旋了接近7分钟。

网友:
应该电池太重了,往后塞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飞固定翼就飞冲浪者,可能心理作用,抛飞没打大油门,所以前几次都是动力不足下来,后来大油门抛飞,太T*M*D好飞了,上天把油门停掉,都能滑一二百米。
我拍有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69551&extra=
还有装机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70991&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一个意思,电池重了起飞速度就必须大,但是抛飞的速度不够所以飞不起来。解决办法要么换电池要么加 ...

我是用3s2200*2有时候轻松扔起来,有时候累死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V5版的,说明书上写的重心在机翼前缘后方65mm,但个人感觉不正确,重心应该在舵机线槽的位置。

谢谢,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网友(2015-01-26):
路过~我的也是冲浪者V5(就是海外版)我第一天是禁翼搞反了每次都是秒炸,第二天重新设置了遥控器襟翼微调那个爽啊!!!我的全机重量1.13公斤,带4500的电池还有点压不住重心带上电池1.37公斤(还得加点辅助材料压住重心)配置飓风2216 2400KV JN6*5桨,各种动作,唯一不好的就是重量起来了失速问题就得注意,多注意,多多注意!!!!

网友:
2200电池原地轻松抛飞,没有全油门,楼主的太重了

网友G:
我的11'00,抛飞成功,也是抛了三次才飞起来的…电池有点重了

网友:
xiaoyi1225 中尉分析的比较全了,建议逐一排除。

网友:
满油门  上45度抛   首飞无压力  上个星期飞的

网友:
重心按照说明书在机翼后65mm!重心按照说明书在机翼(前缘)后65mm才对!
此种背推机都有这现象,特别是没手掷经验的人!
此机的电机高高的且在手握的上方,开大油门且尚未抛出的瞬间:以手握点为轴,浆的推力为圆周,使飞机产生很强的低头力距!!
解决办法:油门不要开到最大,开到一半左右;掷出要向上45度并稍加用力;拉足升降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或者微向下抛,呵呵

额,似乎你也错了...这飞机确实重了,我的最轻才600g...抛大概20度就够了。

网友:
抛飞机一定要用力,给飞机尽可能大的初速度,平抛或给点仰角都行

网友:
感觉是没有控制技巧上没有玩好。有练过模拟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额,似乎你也错了...这飞机确实重了,我的最轻才600g...抛大概20度就够了。

我知道你的飞机多重吗?呵呵

网友:
还是重心问题,说明标的重心有误。另外飞机重了就需要大的初始速度,而且抛出必须立即补升降

网友:
1111g的冲浪者新手手抛还是有困难的。。。。
用2200的电池,或1300的电池加点配重,可以爽飞。。。

网友:
喜闻乐见多轴转固定翼的总要炸个那么半半年……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好好检查舵面,重心,助跑一下,微微抬头抛出更好,去看看标枪运动员怎么抛的,学着来就行,学会了那一套动作,手抛3公斤的天行者1900无压力

网友:
太重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弄个1500MAH就够了,好像你弄个4000的和1500的留空时间差不了太多吧。

网友:
就是太重了,我们用2200的电池,好起飞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池太重了!建议2200电池!固定翼 飞机重心找好 越轻越好飞

网友(2015-05-03):
模型 我的说明书是5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