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漂移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11-24):
小弟新手用的是大疆F450+naza lite+E300动力+天9.起飞后定点悬停很稳,可是一旦位置移动到下一个点准备定点悬停时总会先往后漂移1~2米然后再恢复到预定的定点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试着校准一下指南针试试看

起飞前校准过指南针了!

网友B:
调节一下感度吧,这个应该是操作手感比较肉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是肉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一下感度吧,这个应该是操作手感比较肉 就是这样的

请教,感度调节哪个?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是增加还是减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感度调节哪个?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是增加还是减少?

俯仰和横滚  都稍微往大每次加个10的试试,应该手感会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仰和横滚  都稍微往大每次加个10的试试,应该手感会硬一点

好,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