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跟HD-3D已经入手,除了图传和狗还需要什么?

楼主(2014-11-24):
双十一觉得价格便宜了就入手了,目的就是近距离的航拍
精灵2跟HD-3D已经入手,除了图传和狗还需要什么?

1.精灵2的遥控器带波轮,也就是说云台我也只是能控制俯仰这一个通道?
2.遥控器加个屏幕麻烦不?需要破遥控器的外观嘛?还是用现有的螺丝孔固定屏幕支架就行了.
3.图传是不是必须用dji的图传?

新人求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
云台只能控制俯仰,遥控器装监视器很容易,有成品配件,直接装上就可以了。图传什么的都可以,只要自己会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A:
还需要IOsd mini 屏幕 充电器套装,详细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图传可以用第三方的!!!只要接口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可以用第三方的!!!只要接口支持

那买的时候买什么样的图传呢?或者说买什么样接口的图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IOsd mini 屏幕 充电器套装,详细可以联系我

你的意思是给屏幕充电的那个套装嘛?电池外置的话用普通的锂电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买的时候买什么样的图传呢?或者说买什么样接口的图传呢?

原厂是什么接口就什么接口的呢!原厂的现在新款的有380一个的,是400mw的呢!老款的是500mw的呢!但是得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大疆的图传

dji的好贵啊.要7000多..

网友:
纯新手啊 商家赶紧上

网友:
您还需要DJI  400售后电话。

网友:
目前玩玩直机,纯顶

网友:
还需要osd mini 还有dji fpv连接线,加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好贵啊.要7000多..

用lb干嘛,用模拟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b干嘛,用数传啊

那图传呢?请问配个实惠点儿的图传应该配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b干嘛,用数传啊

osd肯定是要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图传呢?请问配个实惠点儿的图传应该配什么?

我打错了,我本意是想写用数传干嘛啊,用模拟图传啊。5.8的模拟图传多了去了,再配个miniosd和fpv包就ok

网友:
生意机会啊,以后还有修机,调机等等多项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