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一个成品机的果冻问题

楼主(2014-11-24):
朋友在航模店配了一个FA700的碳纤维多轴,用的大疆的V2,一个普通的两轴云台,拿回来飞起来挺稳的,因为是新手,就先把云台相机全拆下来,先单独练飞行,总共飞了四回,六七个起落吧,其中第二次,因为起飞时折叠杆没卡住,空中5米左右炸机,炸断一臂一桨,其它无伤,没拆架子,直接换了杆和桨,重飞挺稳,然后挂上了云台和相机,却发现升空后拍出的东西只要稍微快飞一点就有果冻,挺明显,风不大,我也没玩过这种型号的机器,也拿不准原因,是减震球软硬度问题么,因为炸过一次,毕竟机架有一臂重安装了,所以也不能就认为店家出货时就一定有问题,朋友买时没任何经验,没有航模店装机时的飞行录像对比,所以不明原因,也不知从何下手。
我有两点怀疑,一个是碳纤桨回来没做任何平衡,一个是机架经过几次飞行,螺丝可能有松的,没检查,再有就是减震球软硬度不适合,我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件一个件儿组机器,对这种航模店直接出的机器,也不了解他们是不是一定都能保证新装机航拍无果冻!所以上来请教兄弟们!谢了
之前另一个朋友直接配的F550六轴,用的大疆的飞控和云台,摄像是狗3,确实航拍无果冻,这次配的很明显不是大疆的云台,相机用的是山狗....

网友:
实体店买的直接找老板呗,当然你的先把浆平衡下,有影响的

楼主:
这个云台,只定是个普通2轴云台,也就500元以内,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1万多的机器,配上这样一个云台,一个500元的山狗相机,就算成品店出来,是不是出果冻也正常。至于联系店老板,他知道我们炸过一次机,不是我小看他,只定告诉我们是机架安装问题,上次没接俯仰线,垫了泡沫,也许是这个问题,我重试一次再说吧

网友:
机子震动小,硬挂也不会果冻,一般不怪云台。

楼主:
结贴,又试了一次,就是泡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