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怎么焊接

楼主(2014-11-24):
捡了几根不锈钢的拖把棍,想用电焊机焊个东西,可是太薄了,零点几毫米,一焊就穿,焊条是2.5mm的,电焊电流 20-200A可调,直流的
这个东西怎么才能焊上呢?别建议我用氩弧焊,没那个高级东西。

网友:
不要求不太牢固套接焊锡,要用药水。

网友:
两支簿不锈钢管中间用略细的硬木棍插接,对好缝后用不锈钢助焊剂涂在要焊接的部位,用电铬铁焊锡,焊好后打磨焊点至平滑即可。

网友:
要想不焊穿,就得要氩弧焊。电焊咱们这个水平恐怕够呛。

网友:
这个不懂,只知道氩弧焊和白钢焊条,这些楼主都试过了

楼主:
用来做三轮车棚子的,焊锡估计够呛,要是实在不行就放弃了,直接买角铁或方管了

楼主:
其实铆钉也可以,但是还得买铆钉枪

网友:
拿根焊丝补着焊

楼主:
用最小电流不起弧,楼上说用什么焊丝

楼主:
鼓捣的小电流可以起弧了,焊条又不融化了

网友A:
我觉得从经济性上考虑,楼主直接买合适的不锈钢棒材最合适,你的管材强度不够,焊接的代价也太大。不锈钢棒材不贵的。

网友:
焊接后还容易生锈,强度还低,电焊用粗一点焊丝放接口处起弧焊丝融化流平,再打磨,焊工要求高

网友:
哈哈,找个做不锈钢门窗的店,五元搞定,运气好的话,给根香烟就行

楼主:
用1.0的不锈钢焊条直接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经济性上考虑,楼主直接买合适的不锈钢棒材最合适,你的管材强度不够,焊接的代价也太大。不锈钢棒 ...

同意层主所言。

拖把杆做车篷太薄,强度不行,容易颠断,如果非要用,建议在接头处内套一个合适的管子再焊接

楼主:
看来要放弃了,买角铁总该可以了吧。现在焊的不好,但是能焊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的不锈钢焊条直接焊行不行?

我试过可以的.

楼主:
需要额外加别的东西吗?用多大的电流?直流正接还是反接?

网友:
用玻璃纤维杆,这个就是焊好了也太脆弱

网友:
用铜钎焊

楼主:
用点焊怎么样,缠了一个点焊变压器,没有电极,一直放到那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额外加别的东西吗?用多大的电流?直流正接还是反接?

有加扼流圈的,电流多少没测试.焊机是自己做的,具体你可以看我的焊机贴子

网友(2015-03-18):
不锈钢焊接还是氩弧焊好,特别是薄板。

网友(2019-03-07):
除了街上的气体保护焊没有啥好办法对付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