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伞

楼主(2014-11-24):
打算构思一个减速伞装置,有没有模友见过航模上用的这种装置 给点线索参考一下子啊

网友A:
减速伞没见过,但是见过弹射用的降落伞(以备飞机迫降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伞没见过,但是见过弹射用的降落伞(以备飞机迫降之需)

也行,想学习一下,能给个资料链接么

网友:
参见蓝翔 MIG 29

网友B:
你飞机落地多快,要减速伞…人家飞滑翔机上也最多就装减速板,或者你弄个两段副翼,然后设置成蝴蝶刹车就不错了=.=不然空中打算展开减速伞?然后怎么收起…还是不打算收起,直接空中开伞然后下面等着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机落地多快,要减速伞…人家飞滑翔机上也最多就装减速板,或者你弄个两段副翼,然后设置成蝴蝶刹车就不 ...

航模中的减速伞除了实际减速效果外,还有个用处就是心情,我更倾向后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中的减速伞除了实际减速效果外,还有个用处就是心情,我更倾向后者。

好吧=.=如果是为了自己折腾,那的确是没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行,想学习一下,能给个资料链接么

降落伞自己可以用雨伞伞面做,但是装在飞机上的话,恕本人能力有限,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