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v+换成最新版本的呢,是卖掉买二手的新版本的划算呢,还是。。,请进~~

楼主(2014-11-24):
RT,想把v+换成最新版本的呢,是卖掉买二手的新版本的划算呢,还是直接呢去一级代理那边改成最新版本的话算的呢?
算了一下,改装的话得花1600左右

网友A:
想换的话,买个新版遥控就行了。

新电机动力提示虽然较大,但也减少了续航,个人认为更换没有多大意义。
指南针用锡纸包好即可,每次起飞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换的话,买个新版遥控就行了。

新电机动力提示虽然较大,但也减少了续航,个人认为更换没有多大意义 ...

意思就是说真正要换的话就换遥控器就可以的了?是吧!那动力的话还减少了续航?不是用9450 浆吗?电机好像比老版本的还强劲,续航时间好像也是一样的呢!,但是新版本电机加上老版本的9443 浆的话续航才会下降,9450浆配合新版本的点击的话,好像说比老版本的续航还要长的呢

网友B:
指南针不用改,效果不明显,换T-Motor电机,可能比原装的还好
遥控也就多个波轮,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不用改,效果不明显,换T-Motor电机,可能比原装的还好
遥控也就多个波轮,意义不大

遥控的话,控制云台还是新版本的方便,但是把拨轮的弹簧去掉就完美了,电机的话tm 的2214有,2312还没有2214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真正要换的话就换遥控器就可以的了?是吧!那动力的话还减少了续航?不是用9450 浆吗?电机好 ...

9450桨旧版也可以用,桨同样,提高5%效率,降低3%续航,上次看论坛的一个DJI技术支持说的。

网友A:
上次新版满电我也就飞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50桨旧版也可以用,桨同样,提高5%效率,降低3%续航,上次看论坛的一个DJI技术支持说的。

额,这样!!我去,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新版满电我也就飞13分钟。

那新版本的精灵2还不如老版本的了??

网友C:
如何区分新版和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区分新版和老版?

最明显的就是看脚架和遥控器,遥控器带电量指示灯和拨轮的和机器上面带指南针屏蔽的就是新版本的呢

网友D:
我认为V+的新版与老版改进并不多,所以都没有敢叫V++。所以折腾更换意思不大,不如留着钱等精灵3。预计 inspire 1中的部分新技术成果会移植到精灵系列的新产品中,快的话精灵3新年至春节就能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V+的新版与老版改进并不多,所以都没有敢叫V++。所以折腾更换意思不大,不如留着钱等精灵3。预计 ins ...

好吧,我还是换电机或是遥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