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存卡格式exfat,怎么还是4G就达到上限?

楼主(2014-11-24):
将闪迪的储存卡格式化为exfat,我用狗4拍了10分多钟的视频,狗4显示屏显示pt1,就是只有一个文件,当我连电脑(硬盘格式是ntfs)的时候(分别试过数据线和读卡器)又以4G为界限帮我分开了两个视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存储卡里面如果不用4G作为分割,写入速度大打折扣。
你可以将它格式化为NTFS,用FastCopy测试一下速度,就会发现以4G为分割点速度陡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存储卡里面如果不用4G作为分割,写入速度大打折扣。
你可以将它格式化为NTFS,用FastCopy测试一下 ...

谢谢,那不鸟它了,反正剪切上没有问题,只是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