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多轴如何有效返航

楼主(2014-11-24):
请教大家,多轴飞到看不清姿态的时候,如何有效地控制返航。有人建议通过打打副翼,动动方向舵等方法,在第一时间判断准飞机的姿态,然后立刻转头飞向自己,但对新手较难。是否只能设置一键返航,直接关控返航或者加装OSD?求推荐。

网友:
飞到要飞行器自己返航的时候 就心里念 佛祖保佑安全回来吧。。。。

网友:
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楼主:
惨剧已经发生,一溜烟就飞丢了。

网友:
还没答案就出去飞了,恭喜,再来过吧。

网友:
你的飞场够空旷的话,很多飞控只要带GPS 都有自动返航的设置,但是我从来没敢用。总感觉掌握在自己手里踏实。 再者 没有OSD别飞出视线外

楼主:
悼念下做了三天,十分钟飞丢的四轴。

网友:
这个帖子的情节跌宕起伏啊。。。。

网友:
即便带OSD,设置了失控返航也可能飞丢了,我的四轴一般不敢飞出视线外,还没关控返航过。如果是固定翼飞机,我经常关控或者切换到自动返航,叫飞机飞到头顶上自动盘旋,不是人控制飞机,成了飞机控制人,背着遥控器不操纵,原地转圈看飞机就行了。

网友:
一般没问题的,会自己回来。前提是起飞前就已定位了。看你的配置,貌似没有GPS啊,这样是回不来的。

网友A:
发图时正过来,一般都不会飞丢。

这样横着也发图,说明做事不够严谨,飞丢也正常。看这布线,即使不飞丢,空中炸鸡恐怕也难免。

网友B:
迷信飞控就是丢机的准备工作

网友C:
请谨慎,丢机事小,伤人事大。低空管理正在出台,不让飞了,大家都别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时正过来,一般都不会飞丢。

这样横着也发图,说明做事不够严谨,飞丢也正常。看这布线,即使不飞丢 ...

手机上发的,没有软件转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谨慎,丢机事小,伤人事大。低空管理正在出台,不让飞了,大家都别玩了。

多谢,就是不敢硬着路,最后搁浅到别人楼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信飞控就是丢机的准备工作

有何好建议?

网友:
没建议,玩具飞控不可靠,可靠的飞控一般人玩不起,做好丢机或砸了人赔钱的心理准备玩就行了

网友:
加GPS,然后每次飞的时候先飞出不远,测试失控返航功能是否正常,测试没问题后再大胆飞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