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提控回家,终于调稳APm,求教航线问题 !

楼主(2014-11-24):
  上次莫名其妙飞远 H4 680 加 4110 + APM 6H ,求教大家后,大架子操作有一定问题,特入F450机架和 2112 练手 ! 期间摔机无数次,好在都是低空,损失不大,终于APm基本算是

调整到位 !

  航线飞行也测试距离是在半径100米内 ,APm围栏未勾选设置 ! 现想测试长航程 !

问题一 : 控是华科白D10,未设置油门失控保护,准备飞出可控范围,距离大概3-4公里远,没有围栏,完全靠GPS飞行,飞出3-4公里再返航会来

问题二: 飞行速度默认是5M/S , 是否可适当加大?比如到8m/s, 电池是3S, 测算过电量够,但航线折返测试时,感觉从一个点飞到另一个点后,机架惯性很大,空中有个旋转抵消

           惯性的动作,如果速度加大,这个动作是否会更大?以致失控?

上震动测试图

网友A:
振动够大..基本顶着推荐的振动值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够大..基本顶着推荐的振动值来的

F450 的架子,摔了很多次 !电机轴也换过,感觉震动还是主要来自桨不太平衡 ! 1047 的碳桨
顺便问下,航线问题,设想可行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50 的架子,摔了很多次 !电机轴也换过,感觉震动还是主要来自桨不太平衡 ! 1047 的碳桨
顺便问下, ...

再我看来就是嘬死的节奏啊..中途GPS丢星怎么办...而且没有数传..你也不知道当时多轴的飞行状态.
中间障碍物之类的也没考虑过..而且续航真心也是问题

网友:
1、设置电子围栏是必要的,3-4km你想干什么?
2、某控最大可设置20米/秒,你设8是小KS,只要电机电调顶得住;

网友:
不懂。。这么玩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我看来就是嘬死的节奏啊..中途GPS丢星怎么办...而且没有数传..你也不知道当时多轴的飞行状态.
中间障 ...

主要是想验证下APM的代码功能里面,对于长距离航线飞行的设定究竟是怎样的 ?

中途丢星确实是个问题,PIX的双GPS是否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验证下APM的代码功能里面,对于长距离航线飞行的设定究竟是怎样的 ?

中途丢星确实是个问题, ...

手机覆盖够大了吧..也会出现没信号的情况..GPS这东西还是不要过分依赖

网友:
XY的震动其实不错啦。Z轴就是在边缘了。

网友:
求教,震动测试图怎么弄?

网友B:
来回要20分钟,3S2212,不太容易做到吧,
可以设失控继续航点,拼命跑,GPS跟电力要能保障是做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回要20分钟,3S2212,不太容易做到吧,
可以设失控继续航点,拼命跑,GPS跟电力要能保障是做的到的。

主要求教是设置和代码方面有什么限制没有 !虽然已经做好提控回家的准备,但不想白白损失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