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和摄像头如何接线

楼主(2014-11-24):
   1     1用12V供电,2,3如何接到一起 ?    2     1可以用12V,2只能用5V,我从1取电从2出来是不是要加个稳压器?

网友:
1是图传电源 2是视、音频信号和摄像头供电。

网友:
图传的排线 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输出 输入 应该是对应相机链接

网友A:
1,  12v输入。2,  5v输出。 3, 红黑线5v输入。  后面那个针是12v输出。

网友:
一般808摄像是直接用内置电池的。外接电源不小心会烧的。。。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B:
808别接图传供电。。。。绝对烧     图传是12v输出  808是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2v输入。2,  5v输出。 3, 红黑线5v输入。  后面那个针是12v输出。

12v输入的话 那个输出也应该是12v怎么变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8别接图传供电。。。。绝对烧     图传是12v输出  808是5v输入

那直接接白线就可以?

网友:
看图传,有些12v输出,有些5v输出,看你的牌子好像是欧姆威的如果是200毫瓦的话那就是5v输出的!!

网友C:
接个av 和地线就可以了 其他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av 和地线就可以了 其他不管

网友:
应该是2接3里对应的红和黑,相当于5V充电;2里的黄线接3里的白线,还有一根黑线也接在黑线上。
也就是就红线接红线,2根黑线共接黑线,白线接黄线。其实还应该有根音频线他没做输出,发现FPV设备大多数对音频不关注。

网友D:
808 不接图传是最靠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8 不接图传是最靠谱的············

808 不跟图传接,那怎么FPV啊~我也打算买摄像头 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808 不跟图传接,那怎么FPV啊~我也打算买摄像头 不知道哪个好~

我原来也想这么弄,但实测808输出的视频有延迟,所以还是买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了,不在意重量买带壳的,要是在意就买裸板的,我有3.6镜头的,又订了两个2.8的,回来再试试,FPV感觉还是视角大点视野能更好,有待实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也想这么弄,但实测808输出的视频有延迟,所以还是买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了,不在意重量买带壳 ...

808 延迟厉害吗? 还想请教下 SONY 700线 效果比 鹰眼  808 要好吗? 还有你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 那你视频怎么储存啊?     难道要飞机装2个摄像头吗?          如果使用地面DVR的那效果就更差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也想这么弄,但实测808输出的视频有延迟,所以还是买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了,不在意重量买带壳 ...

还有,808 带稳压是一体吗?还是需要另外安装到飞机上,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  是可以直接  接到H飞控上~ 还是需要稳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8 延迟厉害吗? 还想请教下 SONY 700线 效果比 鹰眼  808 要好吗? 还有你SO ...

808我还没开始录象,直接接显示器AV输出,当晃动时发现有延迟,很明显,感觉好象就是电脑摄像头那种效果,总是速度慢了一小点,这在***FPV中是不允许的,鹰眼我没有,我有SJ5000,而鹰眼就是96650记录仪的效果,白天录像808效果远超我的SJ5000。SONY 700线 CCD 3.6的头我有一个,在实时性上很好,你动它就动,几乎感觉不到延迟,看着画面也很清晰,而经图传下来正好够用,而高清的经AV输出再经图传最终画质也还是600多线这块据说,而且还多了延迟,我还买了两个SONY 700线 CCD 2.8头裸板的还没到货,视角还能大不少,觉得这个应该更适合FPV。现在我更推荐的方案是808只管录像,SONY裸板头只管传图像,这样重量还轻,效果还好,高清录像音视频都有,质量较好,而SONY头只传图像,无延迟,而大多数图传也是只传图像而无声音的,或者地面屏幕只有视频而无音频。我以前也想边录边传,还奇怪为什么老外架两个头多此一举,现在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808 带稳压是一体吗?还是需要另外安装到飞机上,SONY 700线 CCD的摄像头  是可以直接  接到H飞控 ...

808里内含锂电,U口可以输出视频及供电,是5V的,千万别接12V,否则必烧,不需要AV输出了就推荐直接用,什么线也不接。SONY 700线为12V供电可外接12V电或从飞控取电,H控我手里没有,这个要仔细看你的飞控说明书,摄像头接在飞控上,一根地线,一根红线,一根黄线,如果你的飞控也是12V供电且可向摄像头输12V就可以直接接飞控上了,信号、正、负极一定要弄清楚,另一面接图传就可以做OSD叠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8 不跟图传接,那怎么FPV啊~我也打算买摄像头 不知道哪个好~

我只用他录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