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 塞斯纳 182 飞行视频

楼主(2014-11-24):
(无正文)

网友:
刚组装起一个,炸的现在没心情玩了都

网友A:
我可以说么?你所有的降落,下滑的角度都过大,都是三轮同时着地,甚至前轮先着地,正常的前三点起落架降落都应该是后两轮先着地,然后保持到前轮缓慢着地。多练练降落技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说么?你所有的降落,下滑的角度都过大,都是三轮同时着地,甚至前轮先着地,正常的前三点起落架降落 ...

的确!降落技术不行 还跳了几下!下降速率大点速度快点都没事!就是你在快要触地的瞬间大约离地40公分到1米的位置要把机头拉起大约5度把!同时油门要加起来保持飞机平飞!!在慢慢关油门就好了!!多练习吧!!

网友:
还得多练

网友:
慢慢来,多练就会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说么?你所有的降落,下滑的角度都过大,都是三轮同时着地,甚至前轮先着地,正常的前三点起落架降落 ...

谢谢指点!
问题在于,我没有掌握好降落时机,有时要失速,有时又过快。

如您所说,如果平一点滑下来的话,怕滑到跟前,速度不够了,再加油门的话,很勉强。

请教一下前辈:
下降时,油门怎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降落技术不行 还跳了几下!下降速率大点速度快点都没事!就是你在快要触地的瞬间大约离地40公分到1 ...

谢谢前辈指点,我们明白了,角度最重要,速度次子。
请教一下,下降过程中,飞机一般保持多少角度下来,油门是多少%?

我是新手,也没有人指导,靠开模拟器来练习,这个cessna已经是第二台了,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从来,能飞上天,已经是很兴奋的事情,故此来发贴,没有其他意思。

昨天有炸机了,查下来是因为电调过热保护,导致停机。
2216 ,kv1400, 桨配大了,1050的,网上说8060最好。
我之前进行测试,1050桨,拉力有1.2kg, 8060桨,只有800g,

因此决定上1050,由于电调放在182的舱内,没注意散热,导致停机。

飞机修好以后,准备上9060桨,电调装散热器,外露降温。

楼主:
现在分析,可能是油门关的过早,速度慢了,头就掉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问题在于,我没有掌握好降落时机,有时要失速,有时又过快。

油门逐渐收小,像塞斯纳这种飞机,全关油门都可以飘降下来,失速一定是你拉鸡头太厉害,这也说不上什么窍门,就是多练,你可以在模拟器上练习,找到正确的下滑角度和速度,凤凰模拟器上不是有专门的降落练习

网友:
另外可以看看戴氏飞行教程,里面也有详细的讲解降落的操作

网友:
http://xiangce.baidu.com/m/picture/detail/2e2434f0f164c466145f3d7786593b22f3287690

网友:
小赛我都飞烂了,降落都是小航线后轮着落,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逐渐收小,像塞斯纳这种飞机,全关油门都可以飘降下来,失速一定是你拉鸡头太厉害,这也说不上什么窍 ...

谢谢谢谢!我练了好久RC了,等周末实战。

网友:
楼主飞的不错,比我强多了,我没有绕过四圈,就失速炸鸡。用了的是NX3,也是炸鸡。这次也买了悟空1.4米三架,装好两架,也没敢飞。看了楼主视频,感觉有点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