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S电池改装汽车应急点火电源

楼主(2014-11-24):
气温变低,用了3年的汽车电瓶开始不给力了,今天出去办事,在上给趴窝了,把我那个急的呀,打4S的电话叫救援,最后花了50大洋。
刚好手头有个3s 5000ma 30C的电池,这个做汽车点火应该没问题吧,有没有这么做的坛友,给点建议,需要用多粗的电源线,用XT60插头会不会有问题、、、

X宝卖的像这种里面应该也是用的动力锂电池

网友A:
经常用3S5000mah 25c启动车子没有问题,很轻松。建议输入线长度不要太长,最少采用十号线。

网友B:
线号一定要够粗。桩头连接很关键,接触面越大越好。中间不要经过插头。连接好后,不要急于启动,给电瓶预热一会儿。

网友C:
没问题,小心别短路就行,一定要先接电瓶,再接电池

网友D:
我做的应急线束,自己没用上过,只给朋友救援过两次。

网友:
冷车启动要困难点,我弄了两次,都要打2次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3S5000mah 25c启动车子没有问题,很轻松。建议输入线长度不要太长,最少采用十号线。

嗯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号一定要够粗。桩头连接很关键,接触面越大越好。中间不要经过插头。连接好后,不要急于启动,给电瓶预热 ...

是的 等一小会相当于是给电瓶充点电

还有个问题,车发动起来后,那不相当于是给锂电池充电了,要快点断开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小心别短路就行,一定要先接电瓶,再接电池

ok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应急线束,自己没用上过,只给朋友救援过两次。

谢谢关注,明天先去买2个夹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等一小会相当于是给电瓶充点电

还有个问题,车发动起来后,那不相当于是给锂电池充电了,要快点 ...

打着火了自然要拿掉了啊。这个时候就是向蓄电池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着火了自然要拿掉了啊。这个时候就是向蓄电池充电了

是的

网友:
回头也试试

网友F:
我就用过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过 效果很好!!

看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半道趴窝伤不起啊

网友:
线要换一下,不然车一启动,绝缘皮就冒烟了

网友:
论坛搜索 “汽车 启动”。

网友:
用磷酸铁力4S最方便,可以充满电放置,体积也小

网友G:
我已经连续好几次了   用的是4S2200  25C的自组电池,打金杯海狮的效果非常棒,一下就着,估计轿车不在话下哈哈,启动时候的单片电压时3.85*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连续好几次了   用的是4S2200  25C的自组电池,打金杯海狮的效果非常棒,一下就着,估计轿车不在话下 ...

用的是多粗的线呢?73!

网友:
hello  cq    我用的是12号的硅胶线,4S电池。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