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用好盈V3,准备这么设置进角和频率试试看。

楼主(2014-11-24):
进角设置 5度 看凤凰90a默认的也是5度,而亚拓说明书上讲的也是按凤凰默认设置

凤凰的pwm频率默认是12,但是好盈v3 没有12的选项,按算法算出大约是8khz 于是设置8

先试试再说,大家都是咋设的?

网友:
假总的贴,必须顶!!
木有这设置,只能看看!

网友A:
550L 用V3电调还是要小心 我有一次电调保护 损失惨重

网友:
为毛不用凤凰?

网友:
假总的贴,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L 用V3电调还是要小心 我有一次电调保护 损失惨重

用V3 100A保护,那用凤凰90A不是更要保护!

网友:
100A都保护啊那还能用舍

网友A:
可能飞得太暴力,一个电一直在练习侧摆

网友B:
我跟你設置一樣 但是關掉保護為保險
進角5 頻率8 軟到不行
我跑好盈定速 一條線80%
機子沉很快 反應遲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飞得太暴力,一个电一直在练习侧摆

要是好盈电调都保护的话那电调是差不多冒烟味了

网友:
默认的感觉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設置一樣 但是關掉保護為保險
進角5 頻率8 軟到不行
我跑好盈定速 一條線80%

85油门 2350转 95油门 2600转

网友C:
我是按照好赢默认的 进角 和 频率   下来电机烫点  电调不烫    动力也给力   550浆 600尾管 90尾浆  11T齿  定速一条线88%

网友:
忘记 , 电池是 三圈霸道 5200  6S   50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好赢默认的 进角 和 频率   下来电机烫点  电调不烫    动力也给力   550浆 600尾管 90尾浆  11T齿 ...

用600管是不是锁尾更好点..能发个图来看看么看看机身比列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好赢默认的 进角 和 频率   下来电机烫点  电调不烫    动力也给力   550浆 600尾管 90尾浆  11T齿 ...

550E?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00管是不是锁尾更好点..能发个图来看看么看看机身比列怎样

网友:
学习中,准备入一台

楼主:
已经购入600尾管 传动轴等等配件,到货也准备改了。550L尾管太短了,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