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告知下F550解锁

楼主(2014-11-24):
QQ飞控,福斯9接收,下一步怎么操作?

网友A:
方向杆打最左或者最右

网友:
LZ小心虚焊啊

网友:
QQ飞控不能用!

网友:
楼主你小心吧  看你这焊点 烙铁温度不够 都是焊渣 弄个大点的功率的烙铁吧

网友:
下一步?都不知你做過什麼。什麼已做什麼未做都不知

网友:
美國手,手杆右下解鎖,不看說明書等

网友:
中心板的焊点有点小气吧~!!!

网友:
建议换cc3d,新手qq还是难了点

网友:
坐等炸鸡贴

网友B:
正品550 架子???你就用这么个破遥控和飞空?

网友:
机架装反了么?还是我是村里来的没见过???

网友C:
这线看上去就焊的不牢靠,赶紧重新补焊一下,至于该怎么做,去视频网搜搜六轴的安装教程,搜不到六轴的四轴肯定可以找到,里面讲的都是比较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杆打最左或者最右

昨晚折腾好了,但解锁的方向还是不对。

估计是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550 架子???你就用这么个破遥控和飞空?

那么,我应该怎么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看上去就焊的不牢靠,赶紧重新补焊一下,至于该怎么做,去视频网搜搜六轴的安装教程,搜不到六轴的四轴肯 ...

焊接技术确实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