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试飞视频!老板说我是第一个飞起来的

楼主(2014-11-24):
没有过拍视频的经验,在论坛发视频也是第一次,大家阔以忽略我在说的话,阔以忽略我的飞行技术,我只想告诉你这家伙真爽,稳!狠!准!老板说我是第一个飞起来的,哈哈,大家不要喷我哈。
这个视频不是首飞,首飞的视频在群里面,时间太短了才4分多钟,后面我就拍了这个长点的。

补充一下,这个飞控我装机之后是没有调整参数的,百分百的默认参数,就是校准了下遥控、磁罗盘、水平,因为我在小区里面飞,GPS信号不太好,我飞的是姿态模式,对于新手来说特别容易上手,对于老手来说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不是老手,所以不知道老手是什么感觉,我入魔才三个月,我的感觉就是我以前用的飞控没有可比性,之前用过两个飞控就不说名字了,这个飞控的性能大家也看的到,暴力飞毫无压力,这种飞行体验也是我入魔以来前所未有的,很简单,以前我飞的时候飞高了降下来的时候每次都担心,因为机架抖的厉害,而且还不敢降太快,今天我飞这个我阔以说是把他当作模拟器来飞,真心没感觉到有点担心,我也不知道这种不担心来自于哪里,好了,话不多说了,说多了可能有广告嫌疑,希望大家也和我一样玩的开心。

网友:
这急升急降太稳了,NB

楼主:
其实这个视频很好上手,我都没有调参,对于新手来说没有难度,我就做了遥控校准和磁罗盘校准,所有的参数都是默认的。

网友:
是开源吗?

楼主:
说错了,是这个飞控

楼主:
不是哈,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很,至于是什么飞控好像不可以说吧,我怕把我关起来,你阔以看我发的开箱照

网友A:
不错,lz和朋友的对话挺有意思。

网友B:
P2飞控国货精品啊必须要顶啊!听说P2PRO更不错支持目前所有机架?

网友C:
LZ飞的很保守,其实可以更暴力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飞的很保守,其实可以更暴力点的

看你说话你肯定是老手,我虽然已经不是新手了,但是还是年轻的手,还得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飞控国货精品啊必须要顶啊!听说P2PRO更不错支持目前所有机架?

好像是哦,我没买pro所以我就没怎么关注那个,先把我这个整明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lz和朋友的对话挺有意思。

哈,见笑了,我就是个莽夫

网友D:
配置报报呗

网友E:
哪里的老板,貌似不是九哥

网友F:
楼主,我也入的P2,现在天9遥控器。如何解锁?

网友G:
可以啊  非常稳

网友H:
3个月飞这样,真NB

网友I:
油门手感还不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报报呗

阿福机架,朗宇3108电机,铂金30A电调,极翼P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老板,貌似不是九哥

老板就是九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入的P2,现在天9遥控器。如何解锁?

内八字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  非常稳

哈哈,你飞了才知道,我技术还不太好,飞的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强大啊~~

哈哈,确实有点超乎想象,一款这么便宜的飞控性能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月飞这样,真NB

我的技术已经很烂了,别洗我哈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不错啊 !!!

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门手感还不熟啊

对,这个飞控有两个模式,我飞的是舒适模式,还有一个运动模式,我的接收机不支持所有飞不了运动模式只能飞舒适模式,油门摇杆有些温柔,确实不太熟练,有待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飞了才知道,我技术还不太好,飞的不是很好

好,有机会试试,哦想等等pro

网友L:
楼主,我也想搞一套你的这个四轴,方便详细的报一下配置吗?滞空时间能到多少,包括电池详细说一下吧,我照你的搞一套。

网友D:
不知道用精灵那种机架加2201怎么样

网友:
楼主真NB,哪里是三个月的新手。敢在有人(还有小孩)有车的小区试飞,手里没有功底,真是不敢。对白更精彩,尤其是对以前飞控的评价,精准到位。我也要换飞控,入手P2。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想搞一套你的这个四轴,方便详细的报一下配置吗?滞空时间能到多少,包括电池详细说一下吧,我照 ...

朗宇3108电机900kv,极翼P2飞控,好盈铂金30A电调,1045塑料桨,啊福450机架,3S5000毫安电池,我一般就飞十分钟就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精灵那种机架加2201怎么样

哈哈,我没用过哈,你阔以问下他们技术

网友M:
如果这价带OSD就秒杀一切了

网友N:
没看出来暴力啊,急升急降而已。不知道你以前用的飞控是哪种,如果是APM或者PIX,里面有sport模式,一样也可以玩得很猛。如果是商业飞控,一般会加自稳,所以反应不会这么直接,APM或者PIX的自稳模式也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一旦切了运动模式~~~~~~飞起来可谓凶残!

另外,这电池是哪家的啊?忒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看出来暴力啊,急升急降而已。不知道你以前用的飞控是哪种,如果是APM或者PIX,里面有sport模式,一样也 ...

哈哈,这个是舒适模式飞的,有运动模式,可是我现在的遥控不支持,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是有点暴力哈,嘿嘿,这个电池是凤凰的,不知道为什么,插了BB响之后设置报警电压3.7V,极速提升之后就会报警,但是下来之后又没那么低的电压,按一下BB响就不响了,是不是瞬间电流太大引起的呢?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这价带OSD就秒杀一切了

哈哈,我现在用的都是穷人OSD,感觉一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是舒适模式飞的,有运动模式,可是我现在的遥控不支持,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是有点暴力哈 ...

如果你一般不飞很远很高,没必要设3.7V,设成3.5V也没问题的,一般剧烈操作以后BB响报警了也可以无视,温和飞行10秒左右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剧烈操作以后进入温和飞行10秒钟后还响,就需要降落更换电池了。不过这个经验只适合普通的低C数电池,那种30C以上的可能情况又不一样。

网友:
很吊。有钱也搞一个

网友O:
不是说这个飞控是由apm改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如果这价带OSD就秒杀一切了
osd单卖,下个月出,据说,可能还有别的配件,坐等数传

网友Q(2015-02-11):
胡大神,请问一下,你知道有人用P2上穿越机的吗?CC3D实在搞不定,头昏眼花的,还有,P2不能运行在WIN8下,是吗?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