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等多轴高手

楼主(2014-11-24):
D10遥控 原厂固件     7通道接收   pix飞控    按照泡泡老师的APM设置6段位 后       还能设置自动调参吗       按照您的方法设置的 7通道占用了  6通道空着      是不是得换接收机 才能设置自动调参

通道映射没找到相关选项呀!    谁能帮忙下  @

网友A:
遥控器辅助通道设置一下,混空设5、6通道,7通道留给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辅助通道设置一下,混空设5、6通道,7通道留给自动调参

能说下过程吗      辅助一  辅助二???

网友:
接收机和飞控的通道 除了前五个通道,不一定必须6对6,7对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下过程吗      辅助一  辅助二???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我没用过D10没办法详细讲,不过我用过富斯的控,英文的按照说明书设置同样成功设置混空来切换模式,能自己看懂摸着设最好就算学到手了,也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学的过程中能发掘遥控的各种功能,不要怕难,实在弄不懂再求助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我没用过D10没办法详细讲,不过我用过富斯的控,英文的按照说明书设置同样成功设置混 ...

华科尔的说明书  没有介绍的  我看了没有才提问的   说明书很糟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过程吗      辅助一  辅助二???

汉化的控设置菜单里有辅助通道选项,英文的找到设置里的AUX CH就可以选择哪个开关或者旋钮为辅助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