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输入电压下限是多少?

楼主(2014-11-24):
准备整个外场
电池
包,如果用A123做个4s的电池包,输出电压大概在10-14.4V,最高电压应该没问题,但是不知道最低电压是否能带动UNA6?

网友A:
低于10V就会报警,最高不知道是多少不敢试

网友B:
电压高了才会报警吧,14.4会报警,10V直接闪断。然后停止充电,但不会损坏。11.5V可正常工作

网友C:
完全没问题,铁锂电低压3V已经快放光电量了。4S的在12V时已经放出了将近90%的电量。

网友D:
磷酸铁锂电芯放电平台大概3.4V~2.95V,低于3V基本没电了,榨干到2V没什么意义。
按2.9V*4s=11.6V放电下限,A6能用。

网友E:
单片低于3V基本没电了,就是12V以下没意义了。4S铁锂做A6的外场电源还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F:
我就是4S铁锂配合A6外场充电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