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XD系列云台为嘛不能单独工作?

楼主(2014-11-24):
突发奇想,也没试过,就问个傻问题,H3-2D或H3-3D号称都有单独算法和单独控制系统,
为嘛离开飞控就不能单独工作呢?
或者配合其它飞控工作?

网友:
需要读取飞控信息 最直观的就是不接飞控水平偏移严重

网友:
这是一个让人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
^_^ 只是一时突发奇想,如果算单独产品就应该单独使用或可以配合第三方,如果算主控周边配件,那就应该价格优惠些。毕竟比独立云台的价格,呵呵

网友:
就像佳能镜头为什么不能装尼康相机上一样,让客户选择性降低。尽量都都用“我”家产品

网友:
飞控不光是控制云台,还要通过读取飞行器的飞行数据来相应的调整云台的状态,达到良好的增稳的效果

网友A:
估计是传感器部分在云台里没有 比如三轴陀螺 三轴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传感器部分在云台里没有 比如三轴陀螺 三轴加速度计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缺了零件,缺心眼版的。哈哈

网友:
想单独用可以考虑 弄个单片机控制  arduino mini + 三轴陀螺仪 + 三轴加速度 模块 100块钱搞定

网友:
DJI的云台自身是带传感器的,但是如果加上飞控的信息就可以实现更好的增稳效果,与俄版的双传感器原理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