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 不开中继不开相机可以飞吗?

楼主(2014-11-24):
双十一入手精灵2V的菜鸟,刚刚飞了小于10个起降。一样是一颗v1.0,一颗V2.0电池
有三个小白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第一:如果不开中继的情况下,手机可以收到飞机状态信息吗?无图像没有关系。
第二:用手机wifi连接了中继,怎么在地面站模式下下载地图?

第三: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在限飞限高区域内,以及具体限高多少米?

网友A:
1.没有中继就什么都看不到;
2、据说需要用VPN;
3、打开手机如果你在限飞区会提示你,昨天我在某个地方飞,APP提示只能飞1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1.没有建立连接的状态无法看到状态信息;
2.需要连接网络进行下载

1.没有连接中继器,精灵2v不会绿灯慢闪吧? 那会是什么灯闪? 我怎么判断他是否有连接上足够的gps呢?

2.这里需要连接网络进行下载就是要用手机的3G或者4G信号下载了?

3.OK

4.在没有进行调参的前提下, 切换S1开关,P2V不会转换到姿态模式, 必须是调整P2V的主控为NAZA-M 才能对S1进行修改,变成姿态模式、gps模式的切换开关?

5. last but not least. 精灵2V的主控是NAZA-M V2吗? 不是M LITE吗?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中继就什么都看不到;
2、据说需要用VPN;
3、打开手机如果你在限飞区会提示你,昨天我在某个地方 ...

1. 我就是担心没有连上GPS看不出来
2. 飞飞机还要vpn ooxx

3. 那是要飞到120m才提醒的。 我也有被提醒过哦。 可是飞之前如何知道呢? 好像在app里面是不会显示的哎。

网友C:
中继和相机只是显示图像与参数,跟飞行控制无关吧.只要你不怕盲飞,应该是照飞不误

前两天我去飞P2V,快结束时正在下降,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几个字"电池即将耗完,请立即充电",然后画面就不动了.把我吓了一大跳,细看飞机却仍是在正常下降,再看原来是手机的电池快完了.不看屏幕把精灵飞回来,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继和相机只是显示图像与参数,跟飞行控制无关吧.只要你不怕盲飞,应该是照飞不误

前两天我去飞P2V,快结 ...

在视距之内是肯定没问题的。 我就是很好奇,如果我是在没有找全GPS的情况下起飞, P2V会在半空中找全GPS变成GPS模式吗?
还是就一只是姿态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视距之内是肯定没问题的。 我就是很好奇,如果我是在没有找全GPS的情况下起飞, P2V会在半空中找全GPS ...

会,我经常在地面是不够6颗星,飞上几十米后就全是绿灯了,不过有人说这样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我经常在地面是不够6颗星,飞上几十米后就全是绿灯了,不过有人说这样不安全。

对呀,因为失控返航没有了起航点了。 不会失控返航?还是失控返航在你得到gps信号的时候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试验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因为失控返航没有了起航点了。 不会失控返航?还是失控返航在你得到gps信号的时候呢? 这个就不清 ...

还不止这个原因,有时候会自己就飘向一边去了,不听使唤,我遇到过两次这种情况,所以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止这个原因,有时候会自己就飘向一边去了,不听使唤,我遇到过两次这种情况,所以要小心。

在空中还是在地面?

网友:
星不够最好不要起飞

关于返航点(Home),NAZA说明书是这样说的:大于六颗星后,首次推油门时的地点为HOME点。所以如果星不够就飞,到空中飞了一段后由于没有地面障碍,可能搜星比较正常。但这时记录下来的HOME点已经不是出发点了,而是信号超过六颗星的位置。如果这时自动返航就可能是冲向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空中还是在地面?

空中,飘了将近100米,赶紧用失控保护自己飞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