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关于 A6 的 充电 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最近本人想买个 A6 的充电器,但是我有好多电池 大大小小都有    我想再搞个 保姆  把大小电池都插上去  。

  比如我有 一个 2S  800
                       3S  1000
                    4S   4000
                    6S   10000
                  这样的话 充电电流怎样选择.  能不能   分别用 0.8A  1A   4A   10A    冲啊?

              还是 A6  只能用统一的电流冲

网友:
好像不行,需要同规格的电池才可以

网友A:
你所想象的,在并充板上是不行的。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买一部4B6,等于四部充电器同时工作。每一路都可以分别设置,四块不同规格、不同电压、不同电流、不同内阻的电池可以一起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想象的,在并充板上是不行的。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买一部4B6,等于四部充电器同时工作。每一路都可以分 ...

几块不同规格的电池一起充电,4B6 的确非常有它的优势。只是B6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只支持到5A,充6S的大电池会相对慢一些,显得有些美中不足。

网友:
肯定不行,再说A6最大只能8A充电,还要你的平衡头能受得了8A的电流,想大功率充电,A6不适合你

网友:
A6+保姆,可以将乱七八糟的电池统统插上保姆充电,因为它只针对单片电压。(只要设定一个合适的充电电流,合适的截止电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不同规格的电池一起充电,4B6 的确非常有它的优势。只是B6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只支持到5A,充6S的大电 ...

何止是慢一些,50W的B6,充6s电池最大只能2A多一点。

不建议买四胞胎b6,据说只是把多个B6拼在一起而已。
建议中小电池用带保姆之类的充电器充,大电池另外搞一个大功率充电器,这样才能同时兼顾充电时间和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