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震动

楼主(2014-11-24):
上个月装好的x3  用的450上的3s电机  一直震动 一直怀疑是大齿盘跟电机齿摩擦的生意跟震动  今天仔细检查了下 吧把大齿盘卸了找到原因了  电机大油门空转 震的手麻 声音刺耳 问一下 你们的X3 也这样吗  还是我电机有问题?

网友:
把电机打开一下轴承和轴有没有坏,

网友:
我电机空转时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很安静……

楼主:
我电机空转也感觉不出多大震动 装机之后  震动真大

网友A:
你这个绝对是3S电机震动太大了。
我原来用花牌的3860电机,,,经常炸,炸到后面电机震动超大,换轴和轴承,问题解决!
话说用3S驱动X3,,,有点吃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绝对是3S电机震动太大了。
我原来用花牌的3860电机,,,经常炸,炸到后面电机震动超大,换轴和轴承 ...

只是停留在飞旋停 新手一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停留在飞旋停 新手一枚

那够了。。。够你用倒倒飞悬停航线!

网友B:
更换电机轴承,再不行就检查电机座,还不行就换电机吧,可等是平衡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机轴承,再不行就检查电机座,还不行就换电机吧,可等是平衡完蛋了

不会拆  不知道这个电机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