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尊驾看一下我的配置

楼主(2014-11-24):
飞越680PRO机架,大疆NAZA M LITE飞控带GPS,   大疆原先30安电调,  大疆3508电机,   大疆1242自紧浆,    4S 5500毫安锂电。
请教大神这个配置有何不妥或者缺点。谢谢!另外想GPS校正可是***来回切换控制模式开关很多次LED指示灯就是不变成黄色,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naza飞控GPS丢星会飞走..慎用GPS相关模式..
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飞控GPS丢星会飞走..慎用GPS相关模式..
没了

丢星倒是还可以  那就切姿态吧 呵呵  谢谢爵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星倒是还可以  那就切姿态吧 呵呵  谢谢爵爷

反正珍重...记住千万别没事关控

网友B:
换个v2吧,lite这个轴距很不爽,一个满舵就光想死,掉下来

网友C:
换成p2或minix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v2吧,lite这个轴距很不爽,一个满舵就光想死,掉下来

我感觉也是lite飞控有些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p2或minix飞控吧!

这2种没有用过 时间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