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 和各路大神~

楼主(2014-11-24):
RT 我的B6 用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无法校准 刷固件也无法成功 主要是因为不知芯片型号 现上图给各路大神 看这B6怎么校准 现在单片很均衡 都是4.17  总电压是12.51~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是mega32,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要是充电平衡好的话就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mega32,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要是充电平衡好的话就没必要折腾了!

这个应该不是32  现在感觉电池充不饱 不想换

网友B:
难道芯片打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芯片打磨了吗

貌似好像是

网友B:
ISP接口来个图看看

网友:
搂住这一下可是赚大发了-----------买了一个假冒伪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接口来个图看看

就是上图的六根针啊 但是和MEGA32 的引脚图对不起来

网友C:
0.03不至于,又不是什么必须的,飞起来根本没影响那2秒钟

网友:
用万用表量芯片的几个地即可··如果通就是这个芯片,不通就不是,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上图的六根针啊 但是和MEGA32 的引脚图对不起来

这是爱特梅尔32的针脚定义,用万用表,找出对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爱特梅尔32的针脚定义,用万用表,找出对应的接口

我是34~44管脚那排 36  37  38 和板子上六根针中的3根直接相连  但是 还有3个管脚不知道接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3不至于,又不是什么必须的,飞起来根本没影响那2秒钟

刷了可以测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34~44管脚那排 36  37  38 和板子上六根针中的3根直接相连  但是 还有3个管脚不知道接哪

针脚定义在你板子靠近液晶排针,1-6针脚找找看

网友:
刷了第三方固件,很强大,校准很方便,但要4位半万用表,而且能随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脚定义在你板子靠近液晶排针,1-6针脚找找看

我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 那靠近屏幕的六根排针里 有三个 不知道和哪直接相连 整个芯片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 那靠近屏幕的六根排针里 有三个 不知道和哪直接相连 整个芯片都没有

我的意思是,芯片的针脚与你的排针的针脚,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根据芯片的针脚定义找出相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芯片的针脚与你的排针的针脚,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根据芯片的针脚定义找出相应的接口

我感觉我们说的不在一个平台上 已加你Q详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