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电机用4S电会不会烧

楼主(2014-11-24):
最近要装新机了,想请教下2216KV915,用4S电会不会烧,配多大桨合适

网友:
不会,但是2216配了4S会重,飞机不好飞。如果追求暴力,建议用3S大C数的电池

网友A:
不会烧,不过电机会比较热

网友:
电机烧的原则是发热,漆包线的皮融掉造成短路,发热的原因是电流大。
所以实际上,要获得相同的动力,反而4s会比3s更不容易烧
竞速党经常6s上450电机,动力都上3 400w以上的,飞到电池大肚都不烧电机,当然,还要看你漆包线的含铜量。

网友:
重很多也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不过电机会比较热

我的全是3S,很想用上4S,又怕电机会烧。朗宇A2216

网友:
好赢天行者20A,DJI的2212,组F550的时候就是用4s电池飞的···不过,A2216发热本来就大··不建议4s

网友:
我用的就是4s,郎宇2216,好盈飞腾30a,烧是不会烧,只是每次飞完,电机都很热

网友:
10寸以下的桨一般没问题

网友B:
A2216上11寸4S下来电机接近烫手,10寸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216上11寸4S下来电机接近烫手,10寸不会

你的电机KV多大,谢谢

网友:
关键是2216上4S的电,电机功率会增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KV多大,谢谢

楼主:
谢谢,我的KV915,可能只能上9寸桨了

网友:
朗宇2216 KV1100,4s 2200MAH电池,7060桨已经飞了2年了,除了效率稍差点以外,从没有任何问题,不烫也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