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一到50%左右就熄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4):
OS37
发动机
,主油针1.5圈,副油针1圈,油门一旦推到快要到50%的时候就熄火,调大了主副两个油针,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A:
發動機也不能用圈數來作准,你發個視頻上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情況,過富過貧都不知道。

网友B:
火头看下,如果被油淹了,就是有点富,也许换个火头 用好点的油就好了。

网友C:
麻烦先检查控的设置和中速油针的调整,主油针先调在二圈左右,冬天按比例适当加些蓖麻油这样对发动机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