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机,kim 240 土豪金 !

楼主(2014-11-25):
新人入坑。。论坛 某宝纠结好久~最终定下 KIM 240机架,考虑手头3S 2200毫安电池比较多,再KIM的建议下 定下了KIM 240 V1版+升级件 (V2版本适用于小容量电池)

机架设计的很完善,适合模友各种安装方法,我这里把电调全部放在了最下层的接线板上,整体看起来比较整洁。 提一下这款机架的机臂超厚 基本上两倍于普通机架 这里赞一下KIM ~

接线板上直接集成2个小开关 一个控制LED灯 一个控制图传摄像头供电~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动力方面用的现在比较主流的

银燕多轴电机 MT2204

电调  Simon K12A

飞控  CC3D

乾豊5030正反桨

图传 Aomway 5.8G

装机后觉得不够出彩,手头正好有以前的改色用碳纤贴纸,于是这架 土豪金KIM 240就诞生了~!(贴纸后比贴纸前重量仅增加4克,贴纸重量可以忽略不计)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楼主:
补图两张~贴纸前于贴纸后比较

网友A:
楼主机架留空多长时间

网友B:
机臂也搞成土豪金

网友:
控贴的可以的

网友:
楼主遥控器上贴的是什么?

网友C:
楼主,你那个cc3d方向是不是没对哦

网友:
一次配齐

网友D:
飞控方向没放对。  USB是朝尾巴的

网友:
玻纤机架,重

网友E:
飞控方向朝向不对。。。

网友F:
小机方便好玩,不错

网友:
方向可以通过设置调整的,看来有好多人不知道。。在attitude里把yaw设成+90或-90就可以了,这样usb在侧面方便连电脑。。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这个合适你的土豪金 。

网友G:
楼主4个电调+-怎么处理的能晾一下吗?起飞全重是多少?那个摄像减震不用的话拿掉不是轻几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很漂亮!!!!

玩这种小的穿越。。我感觉就是要整体骚一点才心情~~~哈哈~~谢谢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架留空多长时间

还没具体测过留空时间  手里全部都是旧的3S 2200电池。。估计测出来也不会太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臂也搞成土豪金

机臂是折叠的。。刚开始全贴了。。后来机臂一旋转 ~直接贴纸就破掉了。。索性就没有再贴了。。

楼主:
谢谢哈~~等这个旧了 ~直接换个骚绿的试试~~视觉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那个是变色龙贴膜。。比较厚~~不过说实话 更喜欢这个变色龙的贴纸 ~~~卖相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cc3d方向是不是没对哦

CC3D里面可以校准方向的~~这样放~USB口正好在机架左侧~方便插USB线进行调试~~

楼主:
是哦~~一次弄好省的以后麻烦了。。~~手头还有闲置OSD和GPS~~考虑重量~就没有安装。。其实这样就已经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方向没放对。  USB是朝尾巴的

CC3D里面可以校准方向的~~这样放~USB口正好在机架左侧~方便插USB线进行调试~~

楼主:
240的机架  我觉得还好吧~~动力比较过剩 ~这玩意要求的还是操控~至于留空时间~多准备几块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方向朝向不对。。。

CC3D里面可以校准方向的~~这样放~USB口正好在机架左侧~方便插USB线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机方便好玩,不错

恩~~有操控~有功能~~还好携带。有了这个~~胖子跟贼鸥静态好久了。。都没碰过~~

网友H:
比我的都骚,期待爽穿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4个电调+-怎么处理的能晾一下吗?起飞全重是多少?那个摄像减震不用的话拿掉不是轻几克么。

两种固定方式~都尝试了~~最终还是选择了 电调放下方~~这个机架上配的有接线板~~直接裁好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3D里面可以校准方向的~~这样放~USB口正好在机架左侧~方便插USB线进行调试~~

到哪里设置啊?现在的机身动作和电脑里的完全不一样啊?你往左右倾斜,电脑里显示的是俯仰。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具体测过留空时间  手里全部都是旧的3S 2200电池。。估计测出来也不会太准确。。

有没有链接,关键字,,,想跟进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我的都骚,期待爽穿视频

硬件很好实现。。动动心思就可以了~~技术还是需要苦练啊。。。。第一次看屏幕飞。。各种不稳当。。~~新手刻苦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4个电调+-怎么处理的能晾一下吗?起飞全重是多少?那个摄像减震不用的话拿掉不是轻几克么。

对重量这块没有太苛刻的要求。。大差不差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件很好实现。。动动心思就可以了~~技术还是需要苦练啊。。。。第一次看屏幕飞。。各种不稳当。。~~新手 ...

找个空旷的地方多看屏幕飞飞找到感觉就行了,我刚开始也是各种不适应,现在high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链接,关键字,,,想跟进一个

KIM 24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空旷的地方多看屏幕飞飞找到感觉就行了,我刚开始也是各种不适应,现在high的很

恩  昨天晚上去小区停车场飞的。。其他还好~~高度控制真心难受~~回头找个好天  直接空旷地带飞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哪里设置啊?现在的机身动作和电脑里的完全不一样啊?你往左右倾斜,电脑里显示的是俯仰。怎么回事啊
...

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固定方式~都尝试了~~最终还是选择了 电调放下方~~这个机架上配的有接线板~~直接裁好线焊上去就可以了 ...

谢谢!

网友:
就是改成+_90都度是吧然后在看姿态,明白了

网友:
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里面可以校准方向的~~这样放~USB口正好在机架左侧~方便插USB线进行调试~~

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晃瞎双眼啊

网友I:
图传天线很骚气啊,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传天线很骚气啊,好用吗

没跟原装的做比较  效果不错~~图像很清楚

楼主:
哈哈~~昨晚手一抖~又换了个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昨晚手一抖~又换了个颜色。。

什么材质啊。。。口水

楼主:
碳纤改色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控方向没放对。  USB是朝尾巴的

据说是可以调地面站 然后4个方向都可以摆的~

网友:
土豪金要换成金铝柱才够土豪 , 桨叶没金色就用黄色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