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数据线和电脑连接能用K8陀螺仪软件自动微调功能调试 ...
只有数据线和电脑连接能用K8陀螺仪软件自动微调功能调试飞机吗

楼主(2014-11-25):
只有数据线和电脑连接能用K8
陀螺仪
软件自动微调功能调试飞机吗

网友A:
还可以用蓝牙与安卓手机调

网友B:
还有蓝牙模块哦,亲

网友C:
能!
电脑上打开自动微调功能,飞行后自动调整完了,再关了!就行了!

网友D(2015-01-12):
在那里下微调等相关软件呢?在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