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炸机

楼主(2014-11-25):
第一次调参后各方面都很稳定,后面刷了3.1固件后,连续两次用自动调参都炸机,开始1分钟左右都是正常的左右摇摆,

然后突然一下就向地面斜冲,两次都是这样,第一次电机坏一个,今天数传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不兼容出现瞬间堵转造成的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4合1配4108堵转炸鸡过……APM自动调参是对动力配合的挑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4合1配4108堵转炸鸡过……APM自动调参是对动力配合的挑战啊

如果堵转那为什么之前自动调参都没问题,重刷固件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不兼容出现瞬间堵转造成的

如果堵转那为什么之前自动调参都没问题,重刷固件后就不行了?

网友:
可查看相关官方解释,堵转,特别是400KV以下电机。

网友:
我也是自动调参炸鸡,还好树叶挡了下,只损失了挂载杆系统和一根天线。

其实没必要自动调参的,手动调参更符合自己的操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