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控出现超近距离短暂失控?

楼主(2014-11-25):
昨天调试新装的飞机,用的是72M的JR9X2变频板高频头的控和变频10通接收机,天拔出一节开控,接收机天线没有展开由于是刚刚按装电子设备所以一团线没展开,发射机就距离接收机大概300mm的地方很近,调舵机时突然发现有几秒收不到信号的现象等想看看究竟时又正常了,反复试验了几次,出现了几次都很短暂,距离拉远了反而没有问题,好像有一个特定的距离或是角度就会出现,接收机天线或发射机天线伸展开试验暂时没有出现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不知道敢不敢上天飞?

网友:
嗨嗨--------又找到一个沙发

网友A:
有时太近了信号过强,信号阻塞(抑制)拉。短天线拉开3-50米以上距离OK。

楼主:
这不是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太近了信号过强,信号阻塞(抑制)拉。短天线拉开3-50米以上距离OK。

确定这不是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这不是问题吗?

再检查供电情况,换个4.8V电池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B:
"天拔出一节开控,接收机天线没有展开"——天线没有全部拉出,对发射管有影响甚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供电情况,换个4.8V电池单独供电试试。

我是用的单独的电池,等飞机好了以后在地面拉一下距离,在家里调试时出现舵机没反应时我马上不动我手刚离开控马上又正常了,有时想故意让它失控却怎么摆位置也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拔出一节开控,接收机天线没有展开"——天线没有全部拉出,对发射管有影响甚至烧毁

以前的中高级控一般不会烧发射管的有保护的,不过科学的做法是天线全拔出来

网友C:
不拉天线,做下测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拉天线,做下测距试试

不拉天线控制距离应该在多远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DMSS对频的时候官方也是推荐把控拿远点 建议拿远点试试 太强了会抑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