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接云台控制不了俯仰求助

楼主(2014-11-25):
双11购的精灵1带俯仰杆接去F2通道控制不了俯仰,但系接上舵机可以控制,不知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您搭载的是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搭载的是什么云台?

山寨二轴云台

网友A:
请您检查一下云台连接线,并换一个F2通道的3pin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检查一下云台连接线,并换一个F2通道的3pin线

3pin线需要挑出中间那条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pin线需要挑出中间那条线吗?

您使用的是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的是什么云台?

用舵机公对公线连接云台与f2通道,舵机线中间供电线要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舵机公对公线连接云台与f2通道,舵机线中间供电线要接吗?

你的俯仰搞定了吗?怎么接的  我是精灵1+g-2d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搭载的是什么云台?

你们6月份以后出的 精灵1代V2飞控 都是无法控制第三方的云台,我这里3台机器都是6月分以后买的 俯仰都是无法操作,校准好以后俯仰没办法微调,我们这里年初买的5台精灵1代V2控的都正常

网友B:
昨天朋友双11抢购的精灵1代 拿来我这里装了第三方云台(飞宇G3) 就是不能操控俯仰角度,到基础里设置了校准也没用,把感度调到最低也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朋友双11抢购的精灵1代 拿来我这里装了第三方云台(飞宇G3) 就是不能操控俯仰角度,到基础里设置了校 ...

朋友正在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朋友双11抢购的精灵1代 拿来我这里装了第三方云台(飞宇G3) 就是不能操控俯仰角度,到基础里设置了校 ...

不是那么悲催吧。。。。。我今天才买了华科尔G-2D云台

楼主:
我接舵机去F2可以控制 何解呢?搞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舵机去F2可以控制 何解呢?搞不明

F2是接收机上的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么悲催吧。。。。。我今天才买了华科尔G-2D云台

我这里3台机器 1台双十一抢购的 2台10月份进的 都是一样的问题:无法控制第三方俯仰,不是不能控制 是控制有问题 无法正常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舵机去F2可以控制 何解呢?搞不明

你什么云台

网友:
华科尔G-2D

网友:
我的跟LZ一样,接飞宇2轴云台不能控制俯仰,双十一抢的精灵1,求解。

网友D:
看看遥控器是新版的还是旧版的,旧版的话,在遥控器的调参软件里选择基础版。
新版的话,选择升级版并更新所有固件看看。
新旧版的区别在于:旧版的后面有个辅助摇杆,新版的左上角有个滑轮。

楼主:
朋友帮我搞好了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D:
看看遥控器是新版的还是旧版的,旧版的话,在遥控器的调参软件里选择基础版。
新版的话,选择升级版并更新 ...

旧版调参软件发一下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