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 第4通 中位不为0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乐迪at10到手测试发现 第4通 中位不为0
我用固定翼模式,全部恢复了出厂设置,关闭所有混控,微调等全为0
但通道4的中位是在正向54的位置,最大值为正向96,最小值为正向12。

有乐迪的客服吗?怎样把通道4的中位设为0?

楼主:
换了几个模型,从固定翼到直升机,第四通都是这样。

初始化很多次了,微调与混控全部关闭,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模型,从固定翼到直升机,第四通都是这样。

初始化很多次了,微调与混控全部关闭,都是这样。

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的AT10一个月内返厂两次    无法连接到接收机  但遥控器又显示有信号 连接上了

网友A:
电位器精度太差,换个吧,要不就调微调调到中间

网友B:
校准下摇杆试试~!没有AT10,不过这应该是基本功能吧~
在DEVO8中可以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下摇杆试试~!没有AT10,不过这应该是基本功能吧~
在DEVO8中可以这么操作

这个控没有遥标效准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精度太差,换个吧,要不就调微调调到中间

微调可以调的副度很小,根本调不到中位。

这个控有4个遥杆模式的,可以变为日本手,美国手,中国手,混合手。
无论变那个模式,用那个手,第四通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AT10这个控的摇杆回中机构精度不足,你的只有第四通道中位非零,我的四个通道只要摇杆调松点全都不为零。跟乐迪反应过,他们的回答是硬件成本问题,无法解决。
本来以为到了AT9这个问题会解决,但是到航模展上一看,还是有这个问题,厂家根本不想解决,把精力重点都放在开发一些不常用的功能上了。
如果你不使用飞控,或者飞控或三轴陀螺有死区调节,那随便用用倒也无妨。如果介意的话,还是退货换进口品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没有遥标效准的功能的。

这真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没有遥标效准的功能的。

这个之前问过乐迪客服,AT10的摇杆是可以校准的
同时按住PUSH键和END键不放,打开电源,就可以进入摇杆校准界面,这个估计知道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