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多了

楼主(2014-11-25):
历时一个月了,飞机终于在校长的帮助已经完成了组装调试飞行。非常感谢校长的大力帮助。再一次感谢校长,衷心祝愿校长合家幸福。再补充下:真不好意思了,本人拍摄水平有限,没把校长的精彩部分拍摄到。这有些遗撼,再一发现视频倒了,将就着看吧。哈哈。

网友A:
感觉转速不够啊,飞机不稳,试试降低螺距或提高转速后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转速不够啊,飞机不稳,试试降低螺距或提高转速后怎么样

请问怎么调了。我的都是校长调好的,我现在也正在学习调试中。

网友:
好机,好控,可惜450l的头罩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了。我的都是校长调好的,我现在也正在学习调试中。

额,这个怎么说,你现在是用的普通模式飞的还是特级模式,在遥控器里找到对应的模式的曲线调整,降低螺距曲线或者提高油门曲线,这样达到起飞状态的转速就高了,陀螺效应加强,飞机的自稳性就好了,  如果现在是用的普通模式飞而且你不太会调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飞机旋翼头的桨夹连杆,把两个连杆等量缩短一点点,螺距变化个1-2度就行了,不过如果你这样调了,一定不要切3d,不然可能会因为螺距突变炸鸡,好好研究控说明书,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怎么说,你现在是用的普通模式飞的还是特级模式,在遥控器里找到对应的模式的曲线调整,降低螺距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

嘿嘿,不用谢,我也是一点一点学的,我说的那个调连杆的方法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不建议用,不过你可以先调一下试试高转速飞起来会不会好一点就是,最后肯定是要从控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不用谢,我也是一点一点学的,我说的那个调连杆的方法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不建议用,不过你可以先调 ...

是调遥控器上的PIT-CURVE螺距曲线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转速不够啊,飞机不稳,试试降低螺距或提高转速后怎么样

补充下:再请问遥控器上的P-1到P-5都代表什么意思了?谢谢。我举个例子,我在模拟器中把P-5调成100%时候油门向上推到尽时熄火了,把P-5调回0%时遥控油门使劲推都不会熄火。

网友:
校长越来越出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调遥控器上的PIT-CURVE螺距曲线是吧?

THR-CURVE(油门曲线)与PIT-CURVE(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CURVE(油门曲线)与PIT-CURVE(螺距曲线)

我知道啊,我的问题重点在,P-1到P-5的哪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再请问遥控器上的P-1到P-5都代表什么意思了?谢谢。我举个例子,我在模拟器中把P-5调成100%时候 ...

你看旁边的曲线,它被分成了5个点,分辨1-5代表,,调整这1-5的数值曲线会跟着变化的,大致的螺距油门曲线你可以在论坛搜一下,具体要根据手感调,另外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正反舵的问题,导致了100就熄火了,0就满油门,把油门的正反调过来应该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再请问遥控器上的P-1到P-5都代表什么意思了?谢谢。我举个例子,我在模拟器中把P-5调成100%时候 ...

你的这个曲线应该是默认的吧可以参考一下,曲线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样的
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552-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曲线应该是默认的吧可以参考一下,曲线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样的
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 ...

上面这个曲线只是一般模式的哟,不是特级模式的,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曲线只是一般模式的哟,不是特级模式的,不要搞错了

好的,我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曲线只是一般模式的哟,不是特级模式的,不要搞错了

无法找到该网页啊。呵呵。HTTP404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找到该网页啊。呵呵。HTTP404啊。

截图给你,注意这个只是nor模式的,特级和熄火的可以再找找

网友B:
校长能看到吗?我的大桨嘛时候发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