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手机上看不明怎么办?

楼主(2014-11-25):
我是新手,买了不到半年的V+,飞了不到20次起落,电池充电5次。
当中也出现过两次图传中断。其中一产供销通过旋转中继器又恢复了图传。
我飞的高度还没有过100米,距离也没过100米。一般都是拍照用用,拍视频拍不好。飞行当中老是推偏杆跑不了直线,转弯也只能直角转,不能园瓠行进。
还有就是图传手机上看不清,尺管亮度调到最高,也是看不太明,太阳下就什么看不到了。
不知到还有什么更好的图传显示器。

楼主:
有没有专用的大点的高亮图传显示器?

网友:
你的手機問題

网友A:
手机用的是wifi连接,信号不是很稳,出现中断也是情理之中,至于屏幕亮度问题,你换个iphone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用的是wifi连接,信号不是很稳,出现中断也是情理之中,至于屏幕亮度问题,你换个iphone就解决了{:1_71 ...

iphone是苹果或是三星?听说苹果机不太好安装图传软件,机子上没有插U盘的孔
不知道大疆有没有专门的高亮度高清显示器,还可以升级以后大机子用?

楼主:
DJI技术支持为什么我在发的问题贴里,不给我任何回帖呢,你好不公平哦
我发的问题贴还是没有解惑。

网友B:
手机靠WIFI连接,如果飞的地方有各种高楼大厦,基站什么的,受影响干扰是很正常的。
至于屏幕看不清楚,不要在太阳底下看。本身的手机显示效果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靠WIFI连接,如果飞的地方有各种高楼大厦,基站什么的,受影响干扰是很正常的。
至于屏幕看不清楚,不 ...

谢谢DJI技术支持的回答。
我很想另外买个大的高亮高清的,
还能安装到V+遥控器上的
以后买大机器时还可以用的
显示器
请问有这样的显示器和支架吗???
若有,哪儿能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DJI技术支持的回答。
我很想另外买个大的高亮高清的,
还能安装到V+遥控器上的

图传用显示器是要改装的 V+图传依靠中继器Wi-Fi 换一部大一点的手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显示器是要改装的 V+图传依靠中继器Wi-Fi 换一部大一点的手机就好了

感谢杰主帮大疆技术支持的回答,看来现在只能将就手中4.7英雨寸宽屏幕的手机了。稍过些时候,再买“悟”了

象这样的天气手机屏幕都难看到监视图像

象这样的天气手机屏幕都难看到监视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