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感度问题

楼主(2014-11-25):
新装了一个六轴 T810配V2  (我知道不合理 大家别拍啦~~)
4112S   340KV
1555浆

1W电池
定点续航15分钟
续航时间还是基本算满意了,但是问题来了   飞航线的时候,俯仰,横滚,升降都很稳定,唯独航向角不行,
比如说向左打航向角,JJ不是在原地转向,而是一边前进一边转向,右转也一样,而且摇杆回中后,
JJ也不是立刻定点,而是继续向前飞大概3-4米才停住。  感度就不用问了,从30-300我都试了 完全没效果。。

大侠们敢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这个V2飞另外一个800轴距的六轴还好好的。

网友A:
GPS是否水平?是否和航向平行?是否架高?大电流线路是否靠得太近?电机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是否水平?是否和航向平行?是否架高?大电流线路是否靠得太近?电机是否水平?

GPS水平,和航向也平行, 架起6CM, 大电流线路从机臂出来直接都下到下板下边了。电机也水平了。。。。

网友:
架起6cm可能低了,提高航向角感度,检查遥控器是否有混控

楼主:
我回去架高点试试吧~~  遥控器肯定没有混控。。。

网友B:
双手手指顶起六轴对角三个方向看看重心是否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手手指顶起六轴对角三个方向看看重心是否在中心

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点点不在,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吧?

网友(2015-04-25):
后来怎么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