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360

楼主(2014-11-25):
一级皮带中间这个小齿是铝合金一体的,新买的飞机,飞了一次9个起落,有一头就严重磨损了。厂家是否可以考虑中间用钢的轴。

楼主:
还有那个单向轴套的螺丝孔直径明显大过螺丝的直径,导致安装好以后主轴会上下窜动。

网友A:
看样子轴承没动,磨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轴承没动,磨轴了

检查了轴承非常顺滑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打了轴承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轴承非常顺滑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打了轴承胶。

胶是打在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的吧,轴承和轴之间或许不打胶的,但也就是在这里磨损掉的,与此类似的是马达轴的磨损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是打在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的吧,轴承和轴之间或许不打胶的,但也就是在这里磨损掉的,与此类似的是马 ...

轴承和轴之间或许不打胶的     有这个说法的吗?不懂。现在就是打在轴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和轴之间或许不打胶的     有这个说法的吗?不懂。现在就是打在轴里面。

是的,确实这里不能打胶的,但磨损也就是在不能打胶的部位,只好重新买轴了。

网友:
看来这机子的设计欠佳啊   就一个外观漂亮了

网友:
无需打胶,过度磨损由于皮带过紧所致,可适当调松一点皮带,单向轴套螺丝穿孔如果太小,那安装会困难,很难穿过螺丝,正常锁紧螺丝后不会有串动,请检查螺丝螺帽的松紧度,

楼主:
现在打胶了,飞了11个电,轴和轴承之间几乎不动。(红色标记)

网友B:
这飞机结构不错能在下面装电池不拆头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结构不错能在下面装电池不拆头罩吧?

不用拆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