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坑爹的精度……

楼主(2014-11-25):
CX250到手两个星期了没飞起来……到手装好以后发现 尾传前齿组的轴是弯的,大齿瓢的,换了飞越的,大齿用调节中心座4个螺丝的方法尽量调到转动无波浪了(波浪还是有,相对小了不少而已……无法完全消除……),主轴富丽和飞越的都买了,新的就有70%都是弯的,基本都是下面插中心座的那个台阶那里弯。好不容易找了根直的主轴换上了,天龙原装主轴轴承在调机的时候直接废了一个。换了飞越的。这下该没问题了吧?推油,旋翼头还是晃……困扰了我两天,刚才把旋翼头与主轴固定的螺丝卸掉,用手指拨旋翼头转动(主轴不跟着一块砖)发现旋翼头晃动的位置和原来一样,基本可以确定旋翼头也是弯的了……还好之前买了飞越的FBL头,准备换上,结果飞越仓库员工把200的中联错装到我的250旋翼头组上了……这……我想飞个250怎么这么坎坷………………

网友A:
不招急,慢慢来,好事多磨。

网友B:
cx250真的看运气的,有时候觉得还不如直接买飞越的配起来,最后的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是省心很多

网友C:
我的CX250 装了飞一次    老是金鱼尾  放了好久没玩。   这阵子也准备 搞出来 买点配件再玩一下。 我还有好多配件 不玩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X250 装了飞一次    老是金鱼尾  放了好久没玩。   这阵子也准备 搞出来 买点配件再玩一下。 我还有好 ...

我刚装好的时候试飞了大概30秒……离地20CM悬停,当时一身的问题都还没解决震动巨大~不过金鱼尾倒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招急,慢慢来,好事多磨。

是啊·以前每次维修却零件都是直接顺丰,就是心急……现在被这250磨的没脾气了……快递爱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x250真的看运气的,有时候觉得还不如直接买飞越的配起来,最后的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是省心很多

确实是,天龙空机300多,买回来要换一堆配件,现在空机加上我买的各种配件都快1000了,想着还不如直接买台亚拓空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天龙空机300多,买回来要换一堆配件,现在空机加上我买的各种配件都快1000了,想着还不如直接买 ...

要知道啊,越小的东西加工必须要越精细啊,我是直接入了X2来过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啊,越小的东西加工必须要越精细啊,我是直接入了X2来过冬的

因为手里还有更小的02S,飞起来十分稳定,有些地方例如尾桨夹虚位,悬停航线小翻都没有感觉到影响太大,就觉得250这级别再差也能比120级精度高吧~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里还有更小的02S,飞起来十分稳定,有些地方例如尾桨夹虚位,悬停航线小翻都没有感觉到影响太大, ...

是这么一回事,毕竟华科尔和天龙......你懂的

网友D:
有点耐心,会飞起来的,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耐心,会飞起来的,慢慢来!

恩是的~本来的急性子也被这250磨得没脾气了

网友E:
等你调好后就会发现02s和250不是同一档次的东西,02s动力差,陀螺仪手感不好,炸鸡成本比250还高。
而且250对精度的要求不算太高,主轴尾轴弯曲一样能飞(只限小姨子,kbar不行)

网友:
国产的,没什么质检,我新买465空机,严重金鱼尾,换上另一架480上的尾桨夹和尾中联,尾巴刚刚的,新买的啊……真!操!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等你调好后就会发现02s和250不是同一档次的东西,02s动力差,陀螺仪手感不好,炸鸡成本比250还高。
而且25 ...

事实上,主轴轻微弯曲K8也能飞,而且既没有金鱼尾,也不会侧翻,K8对震动根本不太敏感,
楼主说250主轴新的就弯的,我倒是没有碰到过,250有这么难弄吗,大齿轮什么的随便装上都能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主轴轻微弯曲K8也能飞,而且既没有金鱼尾,也不会侧翻,K8对震动根本不太敏感,
楼主说250主轴 ...

大齿转动不会很严重的波浪嘛?旋翼头也会晃动吧……

网友:
慢慢折腾吧,肯定有飞起来的那一天的

网友:
经验不足,小鸡尾巴要打理好(再次也可救过来,就看你本事),主轴和大桨夹欠点还是能飘着飞飞的。

网友:
天龙250不适合新手,要换很多东西,最起码要把大齿盘,底板,尾桨夹换掉,尾管,这样能飞。再换就要换旋翼头啦。用黄金甲K8,侧装。用一个卫星,斜盘舵机就用最便宜的银燕数码。锁尾用格宁 D905 。调好后还是蛮好飞的。总的来说模型精度偏差,金属件偏软,调好要一定水平。

楼主:
换了不少东西了,底板和尾管为什么要换?这东西应该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