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拍摄视频问题

楼主(2014-11-25):
在说明书上明确了可以拍摄1080I60I的视频,但我怎么都试不出来。我是放电脑电脑观看的,再说仔细点就是,我把卡拆下来连接电脑的,第二拍摄时相机的设置我确定是设置了的。第三就是我确实是通过看属性是不是30或者60的,在我的实验里,720P是能达到60P的,1080P只能30P,如果拍1080I 60I格式的话,出来的也是1080P30P,谢谢你的解答,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V+到底支持不支持1080I60I格式?如果支持那么我是哪里没设置对呢?如果不支持,那么何必写在说明书里?

楼主:
顶上去,求解惑。

网友:
顶上去。被这个摄像头害惨了。

网友A:
30P与60P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P与60P有什么区别??

30是正常的帧速率,60比30多一倍的速率,这样如果按照正常速度播放(30p)就会变成慢一倍的速度。也叫升格拍摄。

网友B:
看不明白楼主想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楼主想说啥????

学习啊!

网友:
V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可能还是摄像头的限制吧

其实1080 30p是可以的 1080i是隔行分辨率要降一半的,虽说帧率提高了一倍,但没什么大用